[综合] 开关电容能量转移主动均衡初步测试(原帖四串电容飞度均衡PCB)

楼主(2022-05-21):
四串电容飞度版本测试。mos管:nce3080k;测试电容:电解2200uf常用电容;驱动频率:15k-20k;驱动脚加上12V1A恒流,实际从B-和B4+灌入。
实测电压:

电压一致性还算可以。

水泥电阻测电流

12V1A限流,能测出来超过1A电流说明电荷泵工作了。
初步定性分析:电流的差异主要是由电容内阻容量和开关频率决定,同开关频率状态下,电流差异较大,说明这批电容一致性太差,得换电容,或者增加电容并联。
自己懂得太少,定量分析得求助于各位学过电容的坛友,谢谢

网友:
电容飞度均衡

了解下。好多表,好表

网友A:
这是干嘛用的?

网友B:
做成圆的,有点意外

网友C:
是不是电池测试才是真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池测试才是真结果

正在测试,明早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成圆的,有点意外

本来做成齿轮的,怕坑了立创,还是整个园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池测试才是真结果

电池测试这个飞度的精度肯定不如等效并联的,看电流就知道,首串和末串电流最小,就好比村子里最东头和最西头的人家,出门借钱只能朝一个方向,其它住户就不一样了,左右都有借到钱的机会。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提供分享!期待楼主分享变压器式均衡电路,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成圆的,有点意外

做成圆形还有个原因就是为隔离变压器磁环做准备,老师傅准备上手了,要我做好定做变压器准备了

楼主:
为什么做成圆的,驱动IC放在中间,就是用了环形变压器均衡的布局,可以我试做ltc3300还没给我发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干嘛用的?

用处不少,做均衡,做耳放双电源都用得上,把中间看成地,两边就是正负电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测试这个飞度的精度肯定不如等效并联的,看电流就知道,首串和末串电流最小,就好比村子里最东头和最 ...

但是飞度省mos啊

楼主:
哈哈,把mos比作轮子,开关电容四个比汽车,飞度电容两个好比摩托车,承载量不一样,但是最终都能到达目的地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分享,你的无私奉谢精神真伟大。
期待分享13串20A电动车电池组变压器主动均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