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自己采购安装充电桩线路,来请教用什么线缆合适

楼主(2022-05-21):
家买了新能源小车,用的是220V的慢充,准备在车位上安装充电盒,考虑到今后可能要再换台大功率的电车,
打算布线时,要兼容11KW的充电功率。所以申请电表时,安装了380V的接口和电表。

因为车位离电表只有10米,布线也比较简单就是围着墙走,而且是地下停车场,简单点放条电缆不套硬管,套个软管都可以,所以打算自己施工。
已经上网买了配电箱(安装好开关和插座的),我现在的问题是,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电缆。

因为考虑要可容11KW的功率,上网查有说使用4平方就行的,打算买国标 4*4+1*2.5 的电缆,不知道这样选择是否合理。

请有相关经验的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
4平方连7KW的220V慢充都带不动,现在的电车电池最高电量也就85度,其实用7KW的220V慢充够用了,一晚上也能充满!装三相电麻烦又浪费线材!

网友:
,我这边交流充电桩用的特来电的,功率是7KW的,6平方线就应该差不多了!特斯拉和BYD在220交流充电桩电流(慢充)33A左右的充电电流,另外的车9A到20A不等

网友:
慢充7kW的话,也要32A电流,所以,用的电线需要32A-5*10.0平方。

网友:
听说有的电车,买车时会送充电桩,然后自己找地方安装

网友:
11kw三相,等于每相4kw,也就是20安培,4平方差不多够了,当然能上6平方更好。

网友:
建议10平方多股电缆线(3+1或者3+2都行)。买国标的,跟老板要检验合格证书,就说电车厂家要,不然不给安装。哈哈哈。

网友:
这个钱可不能省,电线不贵,车贵

网友:
三相11KW,算上无功每相电流约20A,10米距离一般6平方铜线足够了,不差钱上10平方的

网友:
三相电6平方差不多了,不差钱的上10平方的,一捆6平方大概4到5百

网友:
能自己装吗??  我们这边要电力的才能施工安装,不然电力不给通电!

网友:
如果是220V的就最好上10平方的线,要是3相380V的话那4平方线的确是可以的。

网友:
三相,一千瓦按三个流,11KWx3=33A!十下五,至少6的线,最好10的线!

网友:
10mm²,差不了多少

网友:
你这个才10米,11kw三相足够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还是买6平方吧,我们这可以的,电力已经通电了

网友:
6*2+1*2.5 RVV电缆就行

网友:
买大点好,你现在不是用11KW,而是用7KW吧

网友:
羡慕只有10米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还是买6平方吧,我们这可以的,电力已经通电了

建议国标10平方线更好一点,因为你这条线你要用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