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考伯特无刷机电池有协议吗?

楼主(2022-05-21):
搞了半个电刨玩电机外观没问题接电没反应

网友:
这个牌子应该是没有协议。

网友A:
你拍的这些没有任何参考意义,至少电池接口要拍出来!

网友B:
24V的有协议啊 和大有21V电池的协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拍的这些没有任何参考意义,至少电池接口要拍出来!

补了,紫薯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的有协议啊 和大有21V电池的协议一样

那完蛋

楼主:
直接电源没用,负极接10K电阻也没转

网友C:
这货有点麻烦的,数字通信,大部分能和大有兼容,但有些自己都不兼容,我有10来块电池,但其中的两块用不了考伯特角磨,用其它考伯特工具能正常通信保护。充电器也没问题。
对了,充电器能通用大有的闪充,但慢充又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有点麻烦的,数字通信,大部分能和大有兼容,但有些自己都不兼容,我有10来块电池,但其中的两块用不了 ...

这么奇葩果断放弃治疗了,闲鱼挂上吧,下次还是少碰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货有点麻烦的,数字通信,大部分能和大有兼容,但有些自己都不兼容,我有10来块电池,但其中的两块用不了 ...

竟然这么难搞

网友:
我用得考伯特得推拉斜切锯,24无刷得,用大有电池一切正常,手上还有个考伯特修边机,非常奇葩,接大有电池正常按开关不能启动,把电池电量按一下,电池上灯亮了,按机器就能启动了,停机以后,要启动还得按上面得方法操作

网友:
不推荐这个机器用大有电池,少了节电池最高转速低了,效率也就低了6分之一,,,,

网友D:
换驱动,改成无感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驱动,改成无感无刷

改了费钱换了驱动也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