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可乐瓶盖怎样作成防丢的?

楼主(2022-05-21):
据说采用了铰链设计,然而仍然没有看懂,求大神解惑?

网友:
小小发明,难倒博士啊

网友:
就是有一点宁不断

网友:
旋转,打开过程,拉断几个细小的,留下一个粗大的

网友:
上下同步旋转,上部向上拉断几个细小的,留下一个粗大的。

网友:
不就跟普通的一样,连着的地方面积加大而已,普通的没开过也是多个连着的小点,首次打开就断了,普通的点断完之后,大面积连起来那个地方,带着防盗环跟着盖子旋转,这时盖子在不停往上走,防盗环是斜的,直到盖子出来

这种设计时那圈断点做薄一点,注塑出来拿去环切,留的面积大小就在这有区别,然后拧进去有个只进不出的扣位,滑进去扣住就出不来了

网友:
这种防丢设置是这样的:瓶盖下面设置了一个卡在瓶颈下的圈,这个圈出厂时,是由粗细不同的相同材料与瓶盖连接的,可以与瓶盖同步旋转。当瓶盖旋出去时,细的连接点被拉断,最后剩下的,就是粗的连接点,这就是你说的【铰链设置】(图一上的黑色连接处),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防丢绳】了。

网友:
增加了加工难度,就是增加了成本

网友:
感觉多此一举

网友:
找个女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