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红包撸的筒灯,顺便改成小台灯

楼主(2022-05-21):
以前红包撸的,一直吃灰,这几天有点闲,拆了,改个小台灯。
筒灯外观,前面的均光板是强压进去的,只能粘上热熔胶,用钳子拔出来

背面参数,5瓦的

测试一下,居然只有2点几瓦,这虚标有点高。
而且这筒灯是三色变光的,有个奇怪的问题,单独点亮黄光和白光的
时候分别是2点几瓦,黄白光同时亮的时候还是2点几瓦,难道同时亮
的时候把电流降低了?

把前面的均光板拆下来,灯板的样子

全部零件

灯板大图来一张,16颗灯珠,六脚芯片应该就是控制三色变光的,但是被打磨了,
看不到具体型号

灯板背面

改台灯用的灯珠,以前论坛换的,功率3瓦。灯板没有合适的,用个坏的cob灯板刮一下,再找个尺寸合适的散热片。
驱动用的CN5711加RH6030。驱动乱拼在一起的,很丑,就不拍照了。

台灯成品的样子,鹅颈管是坏的电脑摄像头上拆的,有点短,
下面加了个中性笔的笔筒,插上鹅颈管刚刚好,底座是卸装膏的盒子,
里面塞两节18650刚好。

开灯的样子

换个角度,触摸的位置贴个笑脸

完。

网友A:
台灯底座也是diy的吗

网友:
好看,上个月也撸了一个220v/3w的

网友:
小台灯看着挺温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灯底座也是diy的吗

底座是卸装膏的盒子

网友:
小台灯颜值不错,又跟坛友学一招热熔胶拆均光板

网友B:
热熔胶拆柔光板,痕迹很难去除。可以试试泡棉双面胶,强力粘钩等突然用力拔,拔下来后慢慢去除胶痕。

网友:
做得漂亮,热熔胶拆均光板y有创意

网友:
很有创意的小台灯,鹅颈管再长一点更美观。

网友:
我今天才拆了一个,都不知道怎么弄开,最后是从后面硬拔下来的,两个螺丝钉卡也坏了,均光板不知道弄开呀。电容炸了,原来的是25V47UF,换个50V47UF的,还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拆柔光板,痕迹很难去除。可以试试泡棉双面胶,强力粘钩等突然用力拔,拔下来后慢慢去除胶痕。 ...

我这个还不错,弄掉后一点痕迹都没有。

网友(2022-11-04):
这台灯挺闪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