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试光耦传输部分

楼主(2022-05-21):
光耦用的817,取消了硬件的取反,软件来取反

程序改了,通过光耦传输数据时,屏不亮
看看波形,也没错

信号幅度是没问题的

那就是传输速度了,最后加上延迟

终于亮了,还有了逐位变化的慢动作效果,也不错,哈哈

可能减小延迟能消除,但是这效果也不错,白捡的

817真的太慢了,有什么常用的高些的光耦呢?

网友:
817大概能到15k 左右的速度?
再高速,就上有源的或者三极管驱动?

网友:
那种米色的6脚的貌似速度高一些

网友:
只用过817光耦检测开机信号,对速度无要求,过来学习,顺便参观一下坛友的专业测试设备

网友:
这套设备,那是相当的先进,太专业了

网友:
6N137的光耦会不会更好

网友:
越来越完美了。

网友A:
嘉立创真是良心企业,免费打样连运费都不要,我今天也终于学会了用助手免费打板,原因之一就是看了你的几个打板的帖子
https://www.jlc.com/portal/q7i2870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真是良心企业,免费打样连运费都不要,我今天也终于学会了用助手免费打板,原因之一就是看了你的几个 ...

哈哈,恭喜了

网友:
还不会自己画板,还需要向你们这些大神学习啊

网友:
历经风雨终见彩虹,已经亮屏了不错,支持继续折腾

网友:
噢哟,不拆是要研究黑武器的节奏么
越来越高级了~

网友:
这个拆字打得很有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