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并夕夕USB软管灯改sunlike/日亚灯珠

楼主(2022-05-21):
在并夕夕上花了7块钱和10块钱买了俩这玩意,一个是直插,一个带夹子

卖家声称是3W,实测0.8W,虚标有亿点多
里面采用的是仿流明封装的LED,电阻限流,基板与外壳之间没有导热材料,纯靠TIR透镜往下压

虽然总功率只有0.8W,但这电阻开灯之后10秒内温度直接破百,怕是有一半功率耗在电阻上了

直接画个板子改这玩意
一颗AMC7135驱动,六个3030LED,总功率1.7W,LED占1W,7135占0.7W,根据计算整体效率100lm/W的样子

做了两个,一个贴了6颗日亚757GT,4000K色温Ra>90 R9>50
另一个贴了3颗汉半的sunlike,5000K色温,Ra>95,R9大于85(实测一般R9都在90以上)

然后用导热胶给固定住即可

sunlike的光色很正,色彩表现非常好,不过没有装柔光罩所以会有重影,后面切了个柔光罩装上去了

点亮1小时后外壳温度稳定在不到50度,内部不到80度(7135最热),处在可接受范围,收工。

网友:
还是线性降压,和电阻区别不大啊,直接换成低压一点的LED两串更好

网友A:
现代版的买椟还珠。

网友:
坛里13包邮买个钓鱼灯里面不就送了一个这种灯吗,也叫饵灯,

网友:
放床头看个书还是可以的

网友B:
lz的热成像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代版的买椟还珠。

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代版的买椟还珠。

确实是买椟还珠,买它就是为了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热成像多少钱买的啊?

1500多,UNI-T的,支持可见光融合但是没开

网友:
这改动有些大,效果很不错。

网友:
楼主是大叔

大叔爱萝莉

网友:
楼主上拼夕夕主要是为了买壳子哈哈

网友C:
楼主的sunlike灯珠单价几何?

网友:
壳子也值了

网友D:
謝謝分享 不错,灯珠哪里还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 不错,灯珠哪里还有?

sunlike?黄鱼上买的,可惜只有2700,3000和5000k没有4000k色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sunlike灯珠单价几何?

6毛一颗,是真的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6毛一颗,是真的贵

如果是正品那6毛也不算贵了,我见到的好像都在8毛以上呢,其实买5000K也挺好的,我现在用韩国Ra>95 4000K灯珠改造台灯,觉得有些偏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