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 P2414Hb拆解

楼主(2022-05-21):
Dell P2414Hb拆解,有2条线,无法修复,其他都不错。

网友:
dell的显示器做过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自从用液晶一直买的傻多戴

网友:
以前电脑城50元收了一个点不亮的戴尔24寸IPS显示器,花了80元买了套件,换好后用了5年了。

网友A:
现在联想电脑质量不如戴尔和惠普了

网友:
这个也是AOC代工的吧,里面跟市面上其他品牌差不多。

网友:
u系列才是正统

网友(2023-09-16):
神奇不神奇,我和你型号一样,竟然是三星的,还是硬屏,肯定PLS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联想电脑质量不如戴尔和惠普了

HP的相对于DELL,联想用料会更差一些, 相同价位的笔记本,HP的连有线网卡都不给你,比如HP 星14系列的。 内存用的南亚的。硬盘用的是QLC的。DELL的也好不到那里去,11代的CPU 别家都支持DDR4-3200跑到3200的速度,DELL的就只能运行到2666 的速度。联想的低端机只给一个内存插槽,坏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