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微波炉的损坏步骤

楼主(2022-05-21):
请教大神们一个问题,如果把一块儿金属放到微波炉里加热。那么微波炉的损坏会从哪里先开始?它的损坏流程大概是怎样的
。。。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找到了微波炉的故障,高压保险管断了,损坏原因就是我把金属放进了微波炉一顿电火花,就再也不加热了

,打开微波炉之后,发现管线上有一些油泥。然后电线也是有一些硬化,平时运行外壳也挺热,我想能不能把电线全部换成耐高温硅胶航模线。散热风扇我想换一个三洋全金属风扇代替现在的散热,不知道好不好使

网友:
金属放到微波炉里加热,损坏的元件首先应当是高压保险,同时可能接着损坏高压二极管。

网友:
把金属放到微波炉微波加热,这个思路可以有。大不了换保险和微波管而已.

网友:
那玩意能吃吗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想换新微波炉,但旧的又不坏,就来问大家

网友:
关于之前遇到过几个奇怪的事件:1.帮同事热饭,饭盒里的不锈钢勺子忘拿出来了,感觉不到异常,加热后勺子从中间最细的地方藕断丝连;2.有一台平板微波炉,用金属器皿比如搪瓷碗热饭也行,就是热得慢点儿

网友:
我家那位把不锈钢小盆连菜一起放微波炉里面热了,也没坏,可能是时间不够长吧

网友:
感觉是微波管容易先出问题

网友:
我有次热过铝箔外包纸那种酱汁调料包 看到以及听到 铝箔噼啪打火 赶紧关了

网友:
你试试把金属放到微波炉里加热不就知道了?!

网友:
估计炉腔内会先打火,接着就不加热了

网友:
原则上不要把金属物品放入微波炉,连镶有金属边的餐具也不行。虽然不一定会造成微波炉的损坏,但夜路走多总会遇到鬼的。

网友:
微波炉功能不错,带光波功能。其实,你想加热金属也是可以的,关闭微波功能打开光波功能就行。

网友:
学到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