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工程亮化防水电源F-12V400W,求高手指导一下,改调流的方法

楼主(2022-05-21):
前几天朋友送一个防水电源,12伏33安,他说是坏了,我接电后发现是好的,今天拆了看看。淘宝拍了2个10K的可调电阻、手头有若干50伏3300电容,有1块20伏1安开关电源,求哪位高手指导一下调流的方法。先谢谢大伙!!

外观;

开拆:

内部细节:

板子背面:

输出部分:加上铝制外壳,散热风扇,估计散热还行,这个散热风扇没有热敏电阻相连,通电就一直运行。

下面8脚芯片,丝印模糊,看不清型号。请哪位来说一下,是不是改动电流可调,就要从这儿下手?

下面是431及周边:R17、R25是不是上下臂电阻?

网友A:
设计方案已经测试好了的成品不建议改电流,因为要改动开关电源的点空比,弄不好可能导致效率降低不说,还有可能引起高频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方案已经测试好了的成品不建议改电流,因为要改动开关电源的点空比,弄不好可能导致效率降低不说,还有 ...

谢谢回复!
请问不建议改电流,改电压可以吧?

网友B:
建议改之前,先带载测试一下看正常不。

网友C:
你这完全还没有摸到头脑呢,电位器都买好了?

网友:
共同学习一下,倾听群众的声音,看看大佬有什么话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改之前,先带载测试一下看正常不。

谢谢!!
我已经上电试过了,能带动795电机,木头上钻孔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完全还没有摸到头脑呢,电位器都买好了?

谢谢回复!
最近网上学习修理电动车充电器、开关电源,收到这个板子,顺便改可调。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