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用CH341A打开是乱码

楼主(2022-05-21):
上面的是我打开的

下面的是我在国外看到的

这是刷水星的D196G

网友:
正常,像是MAC地址,自己改下写进去就行 ,要改11 22 33 44 55 66 那里,改完了后面那个就变了不用管他

网友:
不是乱码,这是被软件处理过的执行程序,已经不是可读的编程语句了。

网友:
没问题阿,显示的是hex,的机器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