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明纬MeanWell S-350-27开关电源改0-30V 0-10A可调

楼主(2022-05-21):
前不久在论坛积分商城版块m币兑换的明纬27伏开关电源,链接详情点击明纬s-350-27开关电源积分兑换
感谢论坛和商家提供的平台和产品。
我想换这个电源的,估计都不会定压使用吧
由于我平时使用的电压都不会太高,打算改个0-30伏电流0-10安的可调电源,毕竟以前买的睿登5005数控可调,我也只是当3005在用本次改装分三步:
第一步,电源没到前,先了解电源电气参数并按照官方给的尺寸裁切可调的面板,大致打磨。

电源前脸尺寸:115mmx50mm,可调面板裁切打磨至111x48备用。
先找了这个固定空开和电源的类似电胶木的板材.

后面发现这个淘汰小票打印机的工程塑料外壳更合适,质感和强度是前者没法比的。

第二步,收到电源后,拆出主板 依电源实际尺寸修磨可调面板尺寸至合适,设计孔位、画线、开孔、并安装附件。

表头是四位显示的,这个价位的表头 你懂的…仅做参考。

安装香蕉插座,塑料上可以安装这种纯铜接地香蕉座,便宜皮实,插入够深稳固!

电位器安装,因为好看而选择了加宽表头,电位器安装需要打磨表头塑料外框才能装入。

可调的前面板完全做好后的效果,图感觉有那味儿了.

前面板完工后,后面板开孔安装品字型AC输入插座。

第三步,改动线路及元器件,打磨至符合自己要求,测试完成后装壳。关于这款电源改可调过程,网络上各路大神和前辈们的帖子可谓奶瓶级教程… 存谢!
我就重点把符合自己要求的改动部分分享一下吧。

1我是先把494产生的5v基准电压分压电阻r48 r23挑起一脚,(作用:r23调压 r48限流。)串入分压电位器。电位器地接主变旁的接地点。
串60瓦灯泡,通电测试,电压可调了,我这个电源的情况是不接辅助电源也可以0-27伏可调理论上电压低了tl494不工作的啊,怕失控,短暂测试就断电了。

2上面调压没问题后,接辅助电源 拆自激启动电阻。我是挑开启动电阻r12 r59的各一端,挑开d15 d16阴极接辅助变压器正极,辅助变压器负极跟电位器接同一地。这个地的位置很讲究,别看测量和线路是同一个地线,你接不同的点对电流可调的最小值都有影响。
有个体差异,具体到自己的电源,自己测试着找吧。
辅助电源ac输入端接整流桥正负极(不用分正负)
挑起的电阻打胶固定一下。

我要限流至10a,表头也是10a量程的  把调流电位器2脚和r48之间串合适电阻可实现,经反复测试 我的电源在不拆2.2k的r48的情况下串25k左右的电阻可以限流10a。

由于有时候要充电池,加个10k的假负载,拉低虚压 可适当提升一下充电电流。经坛友指导可串肖特基+保险管于输出回路防反接。

电流最小可调值接近0

电流最大值限定在10a左右

最后测试稳定,优化、装壳。
车载空气净化器拆的进气海绵过滤下异物乱入

铝合金材质太易划伤,坛友发的没问题,我d好后全身划痕,给它做了个纵向拉丝

还可以和我的小电磨合作。

总结,不一定大功率就是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谢谢支持。

5.23更新: 带重载试用,温度上去、风扇启动后大幅度降流,温度下去 风扇停止,又恢复至正常。
辅助电源换接地点可解决,但0a起调又没有了不想割494下面的pcb铜箔抬16脚电压,经测试辅助电源J13旁接地不动,割风扇控制的Q5发射极与地的连接,把发射极飞线至辅助电源的接地点可解决。

不能0a起调,又不想换tl494,不想垫高16脚电压的 可以试试电位器和辅助电源接地点接j13旁边的小孔,(此点虽算不上准确的494接地点 但可大致抵消494失调压差)然后割断控制风扇的三极管Q5发射极与地的连接、飞线到辅助电源地(j13旁小孔)

网友:
很有用处的,小电流也是必要的,再小些更好。

网友:
最后说的很对,好用就行

网友:
明纬电源做工不错,改可调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
这个好实用,感谢楼主共享!!

网友:
楼主改的不错,二手明纬板子这么干净?

网友:
明纬的电源做工真不错呢

网友:
不错不错,够用就好~

网友:
电流挺大,电压有点小了。

网友:
面板做的漂亮

网友:
这个要改成0之54V才好玩

网友:
适合自己的就好

楼主:
我的理念是改装按自己需求来,外观按自己喜好来^_^

网友:
做得真好,4位的表头准确性如何

网友:
不错,改的挺好看的

网友:
只想说动手能力强  改的漂亮  膜拜

网友:
明纬电源不错,外观做得很好,进出气挡住可以避免金属件掉进去短路

网友:
手工活不错,有些模样。有短路保护么?

网友A:
有了睿登还要这个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睿登还要这个干嘛

就是弄着玩,各有优缺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