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8650电池充电器MH-101!TC3582DA方案的

楼主(2022-05-21):
下一步换C口4056充电板!看中负极是弹簧的。

网友A:
这个应该需要防反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需要防反接的

加个带电池保护板的4056电路板就行了。

网友:
TC3852DA方案的小电流充电,还可以用。

网友:
还不错,至少充满电后指示灯是可以转灯的。

网友B:
标题打错了,是3582DA

这个不分正反的,自动识别,电流太小了,才350MA,5脚接地有惊喜可变成七彩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题打错了,是3582DA

这个不分正反的,自动识别,电流太小了,才350MA,5脚接地有惊喜可变成七彩模式,

惊喜模式

爆了你要对楼主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打错了,是3582DA

这个不分正反的,自动识别,电流太小了,才350MA,5脚接地有惊喜可变成七彩模式,

谢谢提醒,错误已改。通电时是彩灯的。反正只用壳改成4056方案的

网友C:
4056方案的成品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56方案的成品也不贵

有链接吗?主要看中的负极是弹簧的。

网友D:
电流不是很大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不是很大阿

已经换成18650带电池保护板的充电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不是很大阿

已改成4056了!

网友(2023-05-15):
引用 网友B:
标题打错了,是3582DA

这个不分正反的,自动识别,电流太小了,才350MA,5脚接地有惊喜可变成七彩模式,

是吗?我喜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