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今天刚淘的罗技M-U0026鼠标

楼主(2022-05-21):
今天刚淘的,非常入门的一款有线鼠标,虽然用不上。。。。少废话上图:

外观,成色一般般,到手简单清理了一下。

开盖。

上盖一个配重。

罗技经典的光栅滚轮机械部件,手感还不错,也没用过贵的外设。

电路板正面,要不是看到USB线连接还有插座还以为是个山货!

左右键是凯华的微动,滚轮按键是华杰的微动,比较孤陋寡闻没听过这个牌子,就认识欧姆龙和凯华的。

光栅发射和接收二极管。

电路板背面,比较简单,几个贴片电阻电容。
没啥好说的,谢谢观赏!

网友:
还是光栅的好,不过淘个旧货有啥用

网友:
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迷恋罗技,罗技到底有啥好的,信仰?

网友:
罗技罗技手感好,经久耐用。

网友:
看起来还好,得要5块吧

网友:
这种小鼠标不错,手感很好

网友:
罗技低端平平常常的,好评是光栅滚轮.........

网友:
做工还不错!用料挺精简的。

网友A:
这个就是罗技M90,JD现货39元一个
滚轮经典结构,能用长方形微动,阻尼可调

网友B:
移动鼠标指针很慢吧? 估计只适用,低分辨率屏幕了,这个看样子是很老的款式了,随便查了一下,看PID中的551,很可能是2005年第51周

网友:
联想橙点 基本差不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动鼠标指针很慢吧? 估计只适用,低分辨率屏幕了,这个看样子是很老的款式了,随便查了一下,看PID中的551 ...

没有那么老,普通的移动速度,不算慢,办公能正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罗技M90,JD现货39元一个
滚轮经典结构,能用长方形微动,阻尼可调
...

阻尼可调是啥意思?

网友:
光栅的,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阻尼可调是啥意思?

有人嫌那个刻度太重,声音太大,把图7左边那个弹簧掰得不要翘那么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嫌那个刻度太重,声音太大,把图7左边那个弹簧掰得不要翘那么高就可以了 ...

原来是这样,只知道那里缺润滑脂手感就很差。

网友:
dpi比较低的吧

楼主:
不像很老的那样移动缓慢,能正常使用。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不会修用便宜的坏了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