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清理悦米MK01机械键盘,小米铝坨坨,换凯华红轴,换键帽

楼主(2022-05-21):
前几天从花40从闲鱼收了两把垃圾悦米键盘,看上的就是小米旗下的牌子和铝坨坨的质感,加上刚收了一箱子凯华红轴,在这上面试试手感。

先看下当时闲鱼上的卖家写真图吧,一点不夸张,收到就是这幅球样子,这次哪来折腾的是下面这个缺帽比较多的:

为防止大家看后不适,先看下清理完成后,颜值是不是有提升:

还是垃圾状态的时候,已经插电测试过,全触发,但是因为环境恶劣,原装TTC红轴普遍进灰,手感很差,正好收到凯华红轴,决定全换(如果不换,轴体拆下进行清洗也不是不可以,但效果不好保证)。

前半程主要工作是拆,先拆键帽,再拆白色塑料上盖,再拆定位板和主板、再把轴体全部拆掉、再分离定位板。
拆下来的原TTC轴体因为进灰太多,手感差,收一边当配件了,剩余键帽放盆里正泡着。
下面这4样东西是刚洗完晾干的,从上到下分别是铝底盖(里面还有一层塑料衬)、黑色电路板、黑色钢定位板、白色装饰面盖:

电路板,原来的TTC红轴已经拆完了:

microUSB接口:

主控电路和反贴式白光贴片灯:

开始组装,先上润好的卫星轴,再把电路板和定位板焊一起(对角有2个焊点连接),四角上轴固定位置:

开始装轴:

基本装完了,焊上轴脚测试,发现有两个键不触发,反过来一看,原来分别有一个轴脚给漏焊了,补焊上一切OK:

放进铝坨坨底盖固定:

装上装饰面盖,开始装键帽:

键帽装完:

上机看看效果:

看起来还不错,折腾一下其乐无穷~~

网友:
键盘40,手工费得80

网友A:
40两把的话超值了

网友:
不错不错,看折很好

网友B:
清理完核心的一样,键盘轴体是可插拔设计的吗

网友:
楼主还好这口

网友C:
这个成色是怎么用出来滴哦

网友:
清理后键盘真漂亮手艺不错

网友:
照片拍的真清楚。

网友D:
轴焊点真干净啊 用的电动吸锡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理完核心的一样,键盘轴体是可插拔设计的吗

是焊接的,拆轴花了半个多小时。
打开轴体清洗晾干再组装,时间耗太长了,弄过一次,洗box白,整整折腾一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两把的话超值了

是的,40两把,折腾好一把就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成色是怎么用出来滴哦

肯定不是用出来的成色,应该是货场恶劣环境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焊点真干净啊 用的电动吸锡器吗?

蓝色大号吸锡器,吸力大好用

网友:
清理悦米MK01机械键盘,小米铝坨坨

网友E:
同款键盘,闲鱼40包邮收的,九成新,几个键不好用,自己把26个字母的轴体全部换了淘宝买的绿轴,粉色键帽是卖家自己换的发过来就是双色!绿轴边框比TTC红轴大,26个字母轴体的四个角全部打磨了一下白色底板绿轴才能塞进去!

网友:
这照片拍的真不错,还以为是官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键盘,闲鱼40包邮收的,九成新,几个键不好用,自己把26个字母的轴体全部换了淘宝买的绿轴,粉色键帽是 ...

不光键盘是同款,居然手机也是同款,还有我在单位用的路由也是同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