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迈胜MAISHENG MS-155D可调电源,电流不归0问题

楼主(2022-05-21):
废品站捡的,上机无输出,拆开测量辅电无输出,电源芯片居然还没得卖!
然后找了个dk1203改脚位,换上去可以输出电压,也能可调,本以为好了结果电流不归0,以为表头有问题,把电流监测线拆了,结果就能归0,以为采样电阻坏了,测试也正常,27k的电阻,想着换小一点,能归0,结果就是电流检测不准了
想问下兄弟们,这玩意是不是压根就不能归0,还是有其他故障,强迫症实在不能忍啊!实在不行也只能将就用了,反正捡来的

楼主:
我有台可以归0的,检流线跟地6k左右,这货28k,查了下电阻阻值也正常,不清楚是有其他暗病还是怎么的,主芯片用的tl494

网友A:
厉害了,这个电源结构是一个辅助电源,一个主电源,然后tl494  dc-dc变压吗?

网友:
选择性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这个电源结构是一个辅助电源,一个主电源,然后tl494  dc-dc变压吗? ...

一个辅电,一个主电,但是主电不是dcdc,就是直接494直接调压

楼主:
有招吗大佬

楼主:
搞来半天以为硬件问题,结果板子上面有归0电阻
直接调0就行了,瞎搞了半天,也给有这个困扰的兄弟们踩个雷
现在玩毛归0,舒服了
强迫症有时候真不是一般难过

楼主:
应该叫电流归零,电流校准实在面板上的小电位器

网友(2023-10-26):
刚好想买一个可调电源

网友:
现在都是开关电源了,用起来还是没有线性的电源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