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明基27寸显示器坏了 显示黑白条幅

楼主(2022-05-21):
屏幕开机就黑白条幅显示,请问大虾是屏坏了还是主板坏了?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无疑,有技术就修

网友:
位置能变化最大可能是屏线的问题,也可能是逻辑板

网友:
拍下什么型号,用了多少年了,平时用的多不多更好,先目测一下机内所有元件有无异常,尤其电容,再重点检查清理一下排线,懂的话测下电源与屏供电如果这些都正常,屏坏,我有个戴尔显示屏也是花屏排线清理重新插拔就好了

网友:
找个板子,看屏幕坏了没

网友A:
屏幕坏了。里面的灯条有的坏了

网友:
拆了卖铜吧

网友:
逻辑板或主板坏

网友:
屏线清理一下试试,如果还是这样,大概率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坏了。里面的灯条有的坏了

很明显跟灯条没有关系嘛,这种情况查屏幕、排线、逻辑板。

网友:
看一下换屏的话要多少钱

网友:
重点检查逻辑板X1的COF,看看是不是有打火烧损的,你的那个只有一个白竖条是只开显示器,不接电脑显卡的情况吧,那个竖条在走动么。

楼主:
不接主机,单开机出现的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主机,单开机出现的故障

我的意思是,那个白条最右移动么,还是固定的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屏的驱动芯片或者屏线坏了,没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