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再谈K2P换电容

楼主(2022-05-21):
一直使用几年,不知从何时开始几台机一起看直播就会卡,所以萌生换电容想法。换的过程不难,选电容不说了,听说黑色丝印是电解电容,彩色才是固态,于是都买彩色的,电容一共几块钱吧。
换的过程最难是拆旧电容,拿着烙铁根本干不下来,只能徒手摇松电容再拔下来,还好覆铜面积大,不用担心扯坏。
然后尽量保持脚短一点,引脚与外壳相隔约1mm,模拟贴片效果,上点锡再焊接。
焊接过程不难,上机试效果,没什么感觉,哎,可能会耐用点吧,安慰一下自己吧。

网友A:
换完之后还卡不卡呢?

网友:
你还不如躺下焊,这个短脚太不可靠了

网友:
总要测一下容量,新换上的也不一定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完之后还卡不卡呢?

效果不明显啊,哎

网友:
电容引脚方式不错,GET到了。

网友:
别以为固态就好,可以换日本的高频低阻电解电容试试呀。

网友:
现在还卡?或新电容要激活一下,过二天看看

网友:
钽电容,会有本质提升的性能

网友:
网上还能买到真的固态吗?还是拆机的稍微靠谱些吧。

网友:
可以先给电容套个热缩管,电容腿可以留长一些,电容躺平了焊,这样好焊一些,还可以看到焊接的效果。

网友:
一般电容最容易出毛病,他不是坏了,而是不能正常用了,前几年空调坏了,售后说没有配件,修不了,自己更换3个大滤波,好了。瞎猫碰死耗子

网友:
拆解需要热风枪吧,或者用拖锡大法

网友:
焊盘在电容底下的只能热风枪拆,拖锡大法都没地方拖。或者手动给晃下来

网友:
楼主的电容引脚方式不错

网友:
挺好的设备啊,在家里用着挺好的

网友:
这是提醒你该换路由器了

网友:
换也电容,其它元器件补焊一下,散热加强一点。

网友:
心里作用大于电容品质

网友:
换前要测一下ESR和频率,而且未必固态就比电解好,还要看用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