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修了个罗技无线鼠标接收器

楼主(2022-05-21):
最近收了个故障逻辑鼠标,故障为接收器接触不良,要插入一半且用手按住才能发现适配器。
想起论坛上有个雪妹妹发过类似案例,故障原因是IC虚焊,于是开工修,最难的是怎么打开这个外壳,东西太小,不好抓不好用力,拆到手都痛了。还特意买了个特尖烙铁头才敢修,用特尖的刚刚好能修,要求手要稳,眼要好,还好不是无铅的,调到350度可以操作。突然发现板上的C13小电容不见了,找不着,哎先补焊上机看看,还好故障消失,能正常使用。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小电容能不能不要,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芯片虚焊,不是该用风枪吹吹吗,怎么买特尖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虚焊,不是该用风枪吹吹吗,怎么买特尖烙铁?

这么小的接收器,用风枪吹更容易出问题吧,万一变形之类的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虚焊,不是该用风枪吹吹吗,怎么买特尖烙铁?

手上只有烙铁,我只是买了个烙铁头而已,只要5元。

网友:
这都能修,厉害了

网友:
感觉很不错哦!

网友:
既然正常了,说明电容是滤波用的,有了就补焊上,没有就先这样用吧。

网友B:
感觉C13是连天线的,确定接收距离没有变???
可能还要小心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C13是连天线的,确定接收距离没有变???
可能还要小心烧芯片

你的提醒不错,刚才试了一下距离,只有1米多。另外一个正常鼠标起码4米都没问题。

楼主:
新问题来了,这个掉了的天线 电容看样子是0603,关键不知道容量啊!!!
有没有哪位大哥能给个参考?

网友:
小接收器非常小,楼主技术耐心都

网友:
这种贴片的越来越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问题来了,这个掉了的天线 电容看样子是0603,关键不知道容量啊!!!
有没有哪位大哥能给个参考? ...

去废旧路由器里面拆个,就是输出接天线那段铜箔上面应该有

网友:
贴片太小了,很难修。

网友:
拆着东西真是个技术活啊。。。
电容常用的103或者104焊上去试试

网友:
虚脱了的ic

网友:
不动它怎么会虚焊呢??

网友:
那个是天线的耦合电容,103左右

网友:
C13是天线的耦合电容,要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