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VC189A,DT4282,f289瞎折腾

楼主(2022-05-21):
在家闲着没事,朋友让帮忙去修雅马哈功放,又去公司把F289与DT4282拿回来,索性再与西安胜利VC189A的DCV对比一下,胜利一晃5年多过去了,虽慢但是搞自动化还是可以应付的,平常仪表之类一直用着,1~12V线形对比一下,看看一下,虽然网上一搜DT4282与F289对比一堆,但是与VC189V对比应该没有。
这功放用料不得不承认大厂的功放还是做工不错的。
顺便问一下各位大神有谁修过进口汽车控制主板,分享一下,我没有玩过汽车主板。

网友:
衣服做的不错!

网友A:
这个功放要出好声比较难。应该是定位普通家用级的。

网友:
VC189精度很不错,但是与另外两个表的误差好像没有规律性,不同档都不一样。

网友B:
貌似5v档误差稍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放要出好声比较难。应该是定位普通家用级的。

我修好了,分享一下,应该坏很简单,听朋友陈述是他在家看电影时常用大功率输入到这个功放来解码成5.1声效,估计应该是那芯片烧掉了,那芯片是输入输出音频处理,昨天别人送来,乱检查了一下。没有声音输出。

楼主:
哈哈,有套套不爽,男人都不喜欢。大神请教一下,修过汽车主板吗?朋友让帮忙,无法下手啊。粘在一起了,没法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5v档误差稍大一点

1~5V应该是出厂没较好,后面都几乎一字不差了,不会较验,谁有校验说明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V应该是出厂没较好,后面都几乎一字不差了,不会较验,谁有校验说明分享一下。 ...

我这个189也是5v档误差偏大,和六位半比最多差有3---4个字,其他都很准,基本一字不差或者跳一个字,包括mv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189也是5v档误差偏大,和六位半比最多差有3---4个字,其他都很准,基本一字不差或者跳一个字,包括 ...

那应该是这表的问题了,其它的问题没注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是这表的问题了,其它的问题没注意

表的问题也有点说不过去啊,189a和189方案完全不同,怎么遇到的问题一样呢?

大胆的想想有没有可能是校准仪器的问题呢?
我这个基本是误差随着电压的升高而增大,5v的时候误差最大,大概3到4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的问题也有点说不过去啊,189a和189方案完全不同,怎么遇到的问题一样呢?

大胆的想想有没有可能是校 ...

哈哈,也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有套套不爽,男人都不喜欢。大神请教一下,修过汽车主板吗?朋友让帮忙,无法下手啊。粘在 ...

我可不懂维修!哈哈,都不知道这是啥

网友:
这表的问题

网友:
土豪啊全是好表。

楼主:
DC1~5V确实感觉不对,其它没问题,电流,电阻,电容,都相近或几乎一样。感觉就没有完美的表,或许太挑了

楼主:
公司的,我只是使用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不懂维修!哈哈,都不知道这是啥

给红票的
粘在铝板上无法检测,厂家说没有人修好的,所以我想试试,失败了

网友D:
表多了,结果不知道该信谁了!这病得治。良药便是入手更高级的台表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多了,结果不知道该信谁了!这病得治。良药便是入手更高级的台表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

容易把自己弄得没有信心,不过我发现各厂家在不拆下来的情况下测电阻,读出的值偏差很大,我有一个杭州中创台表五位半,(约6年前买的ET3255,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34y1b7Jb/这有评测),在测电容时莫名死机,问过厂家也不知道回事。国产的表在小信号下做得确实不如进口仪器让人放心,更一个几年后表的精度也随之而来。还是乖乖用单位的F289及DT4282稳定性感觉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