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白嫖到一个无人机,到手拆

楼主(2022-05-21):
一亲戚在实体店花100多买的,小孩不会玩,我带回来玩玩,有一个马达不转了,拆开检查发现一线断了,焊好用热缩管包好就可以转了,玩了几把,感觉还行,比我10多年前买的摇控直升机好操控多了,就是电池不太行,毕竟放那1年多了,想再升级下电池,有什么推荐?还有这个本身没有摄像头,有什么办法摄像不?

网友A:
感觉就值200元,还是空心杯马达

网友B:
楼主抢亲戚小孩玩具

网友C:
就喜欢白嫖的东西,不用花钱,还都是好东西,自己都不舍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值200元,还是空心杯马达

这个马达齿轮声音不小,有必要打点黄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抢亲戚小孩玩具

说明书上写了14岁以上玩,小孩还没那么大不会玩,放那1年多了,正准备扔了,我说别扔给我吧

网友D:
可以加装一个摄像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喜欢白嫖的东西,不用花钱,还都是好东西,自己都不舍得买

是这样的,自己花钱买有点不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装一个摄像头吗?

同问,我有一个小的自拍相机,大概有300克,不知道载的起不

楼主:
原来的电池有点小,里面还有空间,可以用手机或18650电池吗?

网友:
现在这玩意都叫飞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电池有点小,里面还有空间,可以用手机或18650电池吗?

18650太重了,老老实实买航模电芯吧,
装摄像头比较麻烦吧

网友:
这上边电池要求高啊,既要有放电率又要有容量。

网友:
放了相机就飞不起来了

网友:
这么小个飞机估计不能搞摄像头了

网友:
得动力18650才行吧,普通的怕是抗不住。

网友:
我前两年也捡了个司马的无人机,比你这个高级点,带2.4GHz遥控和摄像头,遥控器没有,但可以用手机下载APP遥控操作,我接18650 3节并联试机可以操作,摄像头分辨率才1024有点鸡肋,拍照不太清楚,上网看电池有点贵舍不得买,飞机一直放着吃灰

网友E:
电池容量太小了,搞大一点才行。

网友:
这本来就是玩具,能飞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容量太小了,搞大一点才行。

是啊,第一次飞不到2分钟就没电了,后来又用手机充电头1A的充了10个小时还没充满,接电流表从近200ma充到70ma多,可能放1年多电池饿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