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拼夕夕的8586热风枪电烙铁二合一焊台拆箱,竟然没有感温线

楼主(2022-05-21):
准备给N1扩容,在拼夕夕一百多一点购买了热风枪烙铁二合一焊台,今天到了把烙铁手柄拆了看到只有三根线,火线零线还有地,竟然没有感温线!还是220的电压,这种安全么,焊接的时候会不会击穿原件?

网友A:
主机拆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拆了看看

主机应该也简单,还不知道退不退,先不拆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机应该也简单,还不知道退不退,先不拆了吧

没有贴纸就可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贴纸就可以拆

有的,用了之后头烧黑应该也能退吧

网友:
山寨公版货,跟我的除了牌子一模一样,业余玩玩还是可以的,毕竟价格在那摆着

网友:
220v,有静电了吧

网友B:
我是分开买了,热风枪买了个安泰克的,然后电烙铁多多上有那种数显的,便宜的时候30多好像,加起来也就100出点,感觉比这种一体的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分开买了,热风枪买了个安泰克的,然后电烙铁多多上有那种数显的,便宜的时候30多好像,加起来也就100 ...

热风枪是闲鱼淘的吗

网友:
测过电压吗?烙铁不太可能220V吧。

网友:
猜测烙铁应该可以调节功率吧。

网友:
这个壳子真漂亮

网友:
看着里边怪简单的

网友:
拆了看看主机怎样?烙铁很山寨,主板的LN还接反了好像

网友:
外观看起来是不错了

网友C:
我的N1感觉8也是不够用了,其实都没装啥

网友:
这是老式烙铁和风枪组合的?

网友:
不错不错,但是拼多多没有买过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N1感觉8也是不够用了,其实都没装啥

是的,当电视盒子用随便几个应用就没空间了,我是扩容准备刷armbian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