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XP-560 CD随身听拆解并求助主轴电机运转不畅的问题

楼主(2022-05-21):
机器一个月前淘的,到手发现光头动作正常就是碟片不转,一直懒的弄,今天拆开研究研究发现有时候竖直放置能转动,然后播放啥的都正常,重新播放碟片又不转了,看到网上有人问到类似地问题又说光头塌陷的,这个可以排除了,因为正常播放时候一切正常,平放也没事。还有说法是主轴电机缺油,可是原电机用手扭动很顺滑,我换了手头一个拆机电机后正常使用了两次,然后又是老毛病,感觉像是电机驱动电路功率不行了那种感觉,偶尔晃晃就又能正常旋转了,有大神帮忙分析分析啥毛病吗?

外观。

拧下背面所有螺丝就能拆开,没有任何卡扣。

光头特写。

主板正面特写。

主板背面,芯片全都在背面。

芯片特写。
谢谢观赏!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我有一台爱华F55录像机,收来时保险管坏了一个,更换后也没反应,不知道哪里短路了。楼主会修吗?

网友:
这电机是认真的吗?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皮带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我有一台爱华F55录像机,收来时保险管坏了一个,更换后也没反应,不知道哪里短路了。楼主会 ...

我这水平你太高看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皮带打滑

电机轴直接连接固定光盘的承托。

网友:
这不是高级型号嘛!

网友C:
这种状况一般还是光头老化。

包括光头下陷都会这样(索尼光头下陷是通病),可以把电机取下,放入酒精中通电转一会,看看是不是换向器脏污造成启动不稳。

因为读取TOC的时候系统还没有确定光盘类型,一般交织码纠错还不介入使用,所以纠错能比较差。
读到目录后,播放的时候,系统可以通过提高转速来提前预读数据进行纠错,所以播放的时候纠错压力相对小一些,话又说回来,就算错掉一些数据,对播放也没多大影响,系统会跳过(该部分静音)听感只觉得差一点而已;而TCO是一个字节也不能错的,因为它不是音频码流,而是指导系统播放的地址码。

再来这机子带数码防震,本身就会提前10秒左右读入数据。

我最近买入几个机子,连续捡漏好几次。第一次一个索尼770,光头不太好,看到有卖索尼615和松下sx320 的40包邮当废料,买来,320修好卖掉了,615的光头换给770,完美,不喜欢G防震,又卖掉了。
又看中一个索尼808,这系列机子从700.705,800,805,505,F554都是一个类型的,独立DAC,数字防震都有,就是爱断显示屏排线,于是60包邮买来,说送一个备用光头,但是不读碟,卖家发货前说按键失效了,可以减10元,到货后果然排线断,接好后显示,按键都正常,送的光头果然不读碟,清洗棱镜后读碟了,还非常好,又血赚。(与777等旗舰机一样的DAX11)。

由于买了多次,闲鱼开始推送CD给我,看到一个松下CT590无刷电机超博机,买家说显示但没有碟片试机,只要30包邮,果断拿下,回来一试完好,就是外观磕碜了点,但自己用,无所谓了。

现在手里几个正常机,还要一堆配件机。都相当于没花钱。

网友:
这做工不错啊,当时的做工都这么好了。拆开看,都是一种享受啊。aiwa,当时做磁带机,cd机,啥都做嘛。还是不错的。可能就是名气没有松下,索尼那么大吧。

网友:
不排除是电极换向器磨损,碳刷(钢丝、弹片)磨损严重,造成的

网友:
确实不错的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状况一般还是光头老化。

包括光头下陷都会这样(索尼光头下陷是通病),可以把电机取下,放入酒精中通 ...

高手啊,等着继续折腾吧。

网友:
索尼子公司,做工八十年代索尼水平 看标签不是日本产

网友:
有刷电机你懂的

网友:
你看看主轴电机的光盘托架是不是偏高或者偏低了?如果不太正常可以调整一下。机器启动时,光头先做几次上下聚焦运动,若聚焦成功表明探测到光盘,此后光盘才会转动,若光盘与光头的间距不合适,有可能会导致聚焦失败,光盘也就不会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状况一般还是光头老化。

包括光头下陷都会这样(索尼光头下陷是通病),可以把电机取下,放入酒精中通 ...

我觉得你应该会修录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会修录像机

没修过,但原理略懂,我玩电子的初期,刚好是录像机的最后的高光时期。记得当时有一台PD92单放机;顺带着玩卡带机。

后面基本就玩CD改VCD了,曾经把一台三星的DVC460N摩机到读碟纠错全村无敌手,国产天天做广告的机子也干不过我的机子。国产机很多纠错其实是跳过那段坏的画面,而我调试出来的是没跳过真纠错。再后来2000年左右就开始玩电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状况一般还是光头老化。

包括光头下陷都会这样(索尼光头下陷是通病),可以把电机取下,放入酒精中通 ...

请教一下,棱镜怎么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棱镜怎么清洗?

一般情况下,取下光头的护罩,在物镜下就能看到棱镜。

用0.4mm左右的漆包线挽着夹镜头纸,或手机贴膜送的擦拭纸,或不掉屑的餐巾纸,然后蘸纯净水,在支撑弹簧之间伸进去,左右前后摩擦几下即可。

有超声波清洗机可以用纯水直接丢进去洗;没有清洗机也可以绑在电动牙刷上放入纯水里洗;洗完在阳光非直射物镜的角度晾干,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