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用SL2.1A做了个usb-hub 但是发现延迟相当严重

楼主(2022-05-21):
用SL2.1A做了个超级简易的usb-hub 但是发现插键盘时候延迟相当严重,键盘按下差不多秒电脑才反应过来,
还有就是键盘先连hub再hub插电脑有概率电脑不你识别键盘。
是因为使用的内部晶振不稳定导致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有大佬知道是哪儿出问题了吗?插U盘读写速度也还行啊

原理图如下,用的内置晶振.

读取速度

写入速度

网友:
信号线没拉好吧!

网友:
接电脑侧的线上串一个磁环!

网友A:
一直想自己花个usb-hub,看了一些帖子以后就放弃了。直接马云家买成品没多少钱还带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自己花个usb-hub,看了一些帖子以后就放弃了。直接马云家买成品没多少钱还带外壳 ...

同感,很多东西一看成品价格就没心情做了

网友:
要不整个外接 晶振试试看。

网友B:
SL2.1a我比较熟,说3遍:
1.布线一定要等长布线  2.一定要用外部晶振。
1.布线一定要等长布线  2.一定要用外部晶振。
1.布线一定要等长布线  2.一定要用外部晶振。
如果想出现问题的话随意....

网友:
100u电容对于一个hub来说太大了,另外缺少100n/10n的小去耦,一般来说USB数据线上要做22欧串阻改善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2.1a我比较熟,说3遍:
1.布线一定要等长布线  2.一定要用外部晶振。
1.布线一定要等长布线  2.一定要用 ...

你说得这么肯定,一定是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L2.1a我比较熟,说3遍:
1.布线一定要等长布线  2.一定要用外部晶振。
1.布线一定要等长布线  2.一定要用 ...

好 试试外部晶振效果能不能改善

网友:
参考下这个https://oshwhub.com/chen7654/usb-hub
回帖带图那个是我做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