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使用7年的群华V6V行车记录仪换电池

楼主(2022-05-21):
自己给使用7年的行车记录仪换电池,群华V6V,日期无法保存。拆开,测量电池尺寸,网上5.9元买个带保护板、耐高温的锂电芯,自己换上。行车记录仪完美恢复。

网友:
恭喜满血复活

网友A:
我的也该换电池了,每次启动都要重设时间。

网友B:
电池要换耐高温的

网友C:
可以换带wifi手机联机的

网友:
还有耐高温的锂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该换电池了,每次启动都要重设时间。

电池不行了,还容易烧tf卡.还是早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要换耐高温的

卖的耐高温80度以上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带wifi手机联机的

哈哈!新款很多,功能肯定比我这个好!我这老机还是很稳定,就将就用吧,换车一起再换行车记录仪吧

网友D(2022-07-12):
给个购买链接,请问要买电池尺寸多少的?同型号行车记录仪
谢谢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购买链接,请问要买电池尺寸多少的?同型号行车记录仪
谢谢

3.7v锂电池303450通用凌度........耐高温80度,型号:403040-450毫安,大约9元

网友:
恭喜楼主,自己动手,满血复活汽车必不可少的东东,我的改成了一个带尾巴的---外置手机电池,用了7年左右了,还在服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