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萌充电器充电无反应

楼主(2022-05-21):
网上买了两个力萌锂电充电器,一个坏了放了很久显示故障代码err001   另一个今天充电,通电插座闪了两下,就无反应黑屏,拆开没有看到明显故障,求大神救助,没有充电器可用了,急!
今天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黑圆形的元器件是不是被烧穿了?

网友A:
先万用表通测一遍

网友B:
这东西好,还能学到手艺,在我手里就拆了卖铜了

网友C:
中看不中用的垃圾,俺买一个带液晶显示,一个是数码管,都不便宜,没到质保都坏了。。。不会修就售后吧。发贴没有电源芯片图片,保险丝好?300V有没有?也说不清楚。图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看不中用的垃圾,俺买一个带液晶显示,一个是数码管,都不便宜,没到质保都坏了。。。不会修就售后吧。发 ...

是的,这个快牛充电器,当初少有这种快充,很贵,388一个,先后买了两个,其中一个没用几天黑屏了退回去换了一个,这东西没有什么质保可言,网上买的,如今店家商铺都找不到了,主板底部写的力萌,网上查也查不到这个产品的售后,河南新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万用表通测一遍

就是不会呀,那err001代码也不知道是代表什么故障?网上查个遍都查不到,感觉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好,还能学到手艺,在我手里就拆了卖铜了

要是有人高人指点,那就好了,这东西找着地方修都找不到。自己瞎琢磨

网友:
可能要先连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