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可以改电压嘛,

楼主(2022-05-21):
如题,调节可调电阻,电压最大只能到13V 请问可以改成14.5v电压嘛?

网友A:
打算用来充铁锂电池吗?

网友B:
找到与电位器串联的电阻     换个稍微大一点的   再调节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算用来充铁锂电池吗?

准备充12v铅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与电位器串联的电阻     换个稍微大一点的   再调节电位器

那我换个大些电位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换个大些电位器试试

应该也可以   但是要从12V逐步往上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换个大些电位器试试

换大电位器没用,必须改电阻你拆机背面拍照一下。

网友:
双光耦 可以试下

网友:
这东西好,里面好多铜

网友:
很多开关电源的调节范围受限的,我就遇到调到某值再咋改电阻都没用,只能改变压器钱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到与电位器串联的电阻     换个稍微大一点的   再调节电位器

学习了。串联电阻加大,就可以增加电压

网友D:
单管正激电路,改到15v应该简单,但是 充电瓶不知是不是和494那样有康铜丝限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管正激电路,改到15v应该简单,但是 充电瓶不知是不是和494那样有康铜丝限流电路 ...

3845或者3842 lrs系列的仿制品。猜的。
次级没有蓄流电感,应该还是反激的。
次级没有检流电阻,初级mos管有一个0.2欧的保护电阻,估计和3842一样,超过1v就保护。
3845余量5v左右,改15v没问题。
不过是双光耦,有过压检测z4,猜的,超过电压z4导通,光耦导通,3845的shutdown引脚激活,或者软启动激活,或者拉低比较结果引脚电压,导致关机。猜的

网友:
要看各种参数,12V一般改16V以内是没大毛病的。
一般来说是整几百K的电阻并联在电压基准的下部分压电阻上。具体就不讲了懂得都懂。

这个明伟款电源,看着还行。

改充电器是不行的,因为没有恒(限)流功能

网友:
降压找电位器,大幅升压并串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串联电阻加大,就可以增加电压

试过了,串联了1个1K电阻上去,结果最低电压9V 最高电压11V,然后我又并联1K电阻,结果最低电压12V 最高16V以上不稳定,14V都不稳定
然后拆了找了一个10K的电阻并联上去,这下好了, 最高电压15.8V 稳定,最低11V 稳定,改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