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微波炉磁控管插座(穿心电容)

楼主(2022-05-21):
故障描述
     微波炉可以正常启动,或启动声音比一般的大,不加热。
检查
    插座万用表检查已击穿,保险已炸。
处理
    更换微波炉磁控管插座(穿心电容),使用焊锡连接的,不知道可不可靠,更换保险。问题解决

网友A:
不是说焊锡不耐高温吗,这样也行?

网友B:
当年要是懂穿心电容这回事,我也不至于把一台铜线老格兰仕给扔了

网友:
这是高温区  焊锡不行的 要铜焊。

网友C:
小白弱弱的问:穿心电容的作用,貌似高频用的多。

网友:
达接头的地方细铜线密绕,再锡焊,应该可以行的有条件碰焊,或氧焊

网友:
我用锡焊过,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我也用锡焊过,用了三年了,还在服役

网友:
应该不能用锡焊吧?

网友D:
是不是插座老化短路了

网友E:
用焊锡感觉不太牢靠,我见过用那种铜的接线端子,螺丝卡死,感觉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焊锡不耐高温吗,这样也行?

应该是可以的,看很多人这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要是懂穿心电容这回事,我也不至于把一台铜线老格兰仕给扔了

我这个买了才不到三年,使用频率很少,现在的品质真的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弱弱的问:穿心电容的作用,貌似高频用的多。

防止了高频信号从输入端直接耦合到输出端,低通高阻的组合,在1GHz频率范围内,提供了极好的抑制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焊锡感觉不太牢靠,我见过用那种铜的接线端子,螺丝卡死,感觉会好很多 ...

好的,谢谢提示,等下次坏了,在尝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插座老化短路了

三年不到的机器,使用极少,我的电磁炉天天用都没坏

网友F:
我是直接换一个新的,放心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直接换一个新的,放心些。

能用就行,这个应该没有放不放心说法吧

网友(2023-10-16):
我也是直接锡焊的,差不多一年也没啥事,楼上说的用铜丝缠绕再锡焊安心些

网友:
网上买个磁控器撒,二十左右,国庆节家里微波炉坏了才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