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PHICOMM N1扩容失败 芯片起泡

楼主(2022-05-21):
晚上折腾准备给N1扩容,第一步就是要将闲置的手持扫描终端主板上的emmc拆下来,由于封了胶,第一次拆封胶的芯片掌握不了温度,几乎硬翘下来的,板子线路都断了

抹助焊膏准备拆

拆下来的样子板子线路都断了

没有洗板水用的95%的酒精,还是洗不干净

除胶后植锡,植锡还好比较容易,我的锡膏不够干,第一次植没有先吹干导致溢锡了

准备装到安国的主控板上

安装也很容易,融化后轻轻推一下复位就好

装好的样子

上电脑BBQ了,不识别容量
仔细看芯片一半高一边低,拆下来一加热发现芯片就起泡了,应该拆的时候硬拆导致的

重新植锡安装故障依旧,用力按压emmc电脑可以识别,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起泡导致虚焊还是内部分层了,明天打算飞线试试,如果飞线不行就只有拆另一块板的emmc了

网友A:
这代价也太大了。 掉了这么多点n1神器岂不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代价也太大了。 掉了这么多点n1神器岂不废了

这个板不是n1的,是闲置的废板,上面有32g emmc所以想利用起来

网友:
大概率芯片挂了

网友:
刚买的风枪,首战失利啊

网友:
没舍得下焊油,局部高温。

网友:
下次找废板多练习下。

网友:
这练手代价有点高啊

网友:
真折腾啊   哈哈

网友:
找个壳子,里面塞个硬纸片,然后安装紧就可以了,估计是内部断线了,以前MP3、电子表摔过之后成这个BUG样子了,就用这招凑合,坚持了好几年

网友:
真能折腾,反正我搞不定bga

网友:
不行的话换一种方式,反正板子也是没用的,可以改成加热电路板底下,只加热EMMC下面那块,用电饭锅发热盘/PTC加热板什么的,焊锡融化了用镊子夹下来就行了,感觉风险低一点

网友:
下面用一个恒温器加热,上面旋转加热,另外需要先除胶层,黑色胶最难翘

网友:
温度高了 芯片起泡

网友:
多练习,每天一片,不出一月就成大神。

网友:
受热不均匀,带胶这种芯片用薄片cpu撬刀能好拆一些

网友:
惨,先联系联系吧

网友:
可能是撬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不是n1的,是闲置的废板,上面有32g emmc所以想利用起来

小白跟风整了一个一体式的热风枪 ,小黄鱼上捡的宜华8858 还是啥型号,试过吹两块不要的显示器主板,做优盘的活还是没敢开整。收个废120gssd 50,主控板30 已经可以弄个diy的成品了。  主要是手里已经有一个惠容的3350 120g 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