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不完全拆解OPPLE 12W LED球泡

楼主(2022-05-21):
捡了个OPPLE球泡,灯头被搞掉了,可能是垃圾佬撬墙插的时候暴利搞下来弄掉了灯头的吧?废弃(待拆迁)房子里面的电线是垃圾佬必拆的,墙插就是一锤子敲下去,然后直接抽电线。而有线电视的同轴缆却没人要,即使是纯铜内芯的。因为同轴缆内芯和中间绝缘层粘得很牢固,剥皮要花太多时间不划算,同样的还有网线
下面开始拆灯,顺便找个山寨货的灯头换上,完美修复

▲12W 1100lm 6500k,看参数还行。

▲27颗2835灯珠,看不出几串几并。

▲灯板下面还有导热硅脂,还有粘性不错。散热片是圆盘和圆筒压接组成的,怕拆废了就没继续拆。

▲为了焊线方便,灯头处的塑料锯掉一点也没什么影响。

▲直接焊线上电点亮了,亮度还不错。

▲找了个阻容烂货,其实也是为了那个螺口而捡回来的,拆了换上。

▲火线还是用压接,零线直接焊接在螺口内部,这样牢固点。

▲螺口内部的压接凸点已经用锉刀打磨过了,使劲能压进去,为了牢固给灯头塑料部分打一圈704胶再把螺口压进去,干了就很牢固了。

▲通电测一下功率有11W,也算合格了,正规厂家LED灯具功率一般都足。

网友A:
欧普就这么贴块灯板上去的……

网友B:
不会吧,220V直接干到LED板上去?连个降压都没有?怎么可能?

网友:
昨天也得了几个60W的  有空也拆一下

网友C:
LED灯就是不耐用,公司一年要换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220V直接干到LED板上去?连个降压都没有?怎么可能?

没认真看吗?灯头缺口明显看得到绿色PCB,驱动在里面。灯板焊的是红白线,我焊在驱动上面的是两根黄线,opple再不济也不可能直接220V接灯板,至少弄个阻容驱动啊。

网友:
非隔离电源恒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普就这么贴块灯板上去的……

多注意看,有2个螺丝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灯就是不耐用,公司一年要换好多

故意的,为了抽成,黑的很。

网友:
散热还是处理好了的

网友:
这个功率散热扛不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220V直接干到LED板上去?连个降压都没有?怎么可能?

看他拆灯头的图,看得见绿色的pcb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