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再也不做了,硬盘再生器修复

楼主(2022-05-22):
一个500的硬盘坏了,bios可以认,系统打不开,扫描也报错,用U盘的硬盘再生器修复,太费时间了,电费都不够,里面又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下次没有重要文件,再也不干了

541小时,完成这么一点,要是突然停电就呵呵了,修复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A:
现在硬盘不贵 重要资料多份同步加上网盘

网友B:
总感觉机械盘修复就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硬盘不贵 重要资料多份同步加上网盘

想办法吧文件拷贝了,就当炮灰用了,当初的修复着玩,不想要这么长时间

网友C:
修硬盘要交学费的,搞的多了,就有经验了,值不值得搞也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机械盘修复就没用

现在的硬盘没有以前的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硬盘要交学费的,搞的多了,就有经验了,值不值得搞也就知道了。

再也不搞了,除非重要文件。

网友:
硬盘报错,第一是数据备份,或者尽量恢复数据,想让硬盘再生意义不大

网友:
好漫长的等待

网友:
兴趣可以,原来单位淘汰的2t avr盘。报废后, 一个一个走mhdd 。并走修复。一块2t 大约8个小时
存了数据,不过是备份。源盘已经存好。所以坏了就扔

网友:
大面积有问题的还是扔了算了,少量的还是可以搞下。这个软件很多年前用过,最近都是用另外一个V开头的软件搞的。

网友:
基本上也是修复不好的

网友:
硬盘不是这样修的,得需要深入去了解。

网友:
这么久,肯定是坏道得太多了。

网友:
机械盘问题一般分两种

逻辑错误的      基本瞬间就修复了

物理损坏的      软件是修不好的   基本都是更换部件  (如磁头、电路板等)

这个软件   算那种修复呢?

网友D:
数据修复不是这样的

网友E:
541时间???就那么耗着,也觉得就必要修了,重新格一下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541时间???就那么耗着,也觉得就必要修了,重新格一下算了

格不了,没有试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修复不是这样的

小白,这也是在论坛搜的方法,时间太久了,得不偿失,
另外请你赐教,还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