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最抠的方式打理一个坛友赠送的机械键盘

楼主(2022-05-22):
首先要感谢坛友@ks11900赠送我这把“联盟神器ET-K1”机械键盘,粉红粉红的甚得少女欢心,正好拾掇拾掇给我女儿用。下面开始上图:
最开心的事——拆快递

垫料很足,除了键盘,坛友还送了我一台挺精致的全铝壳小功放,右下角那个小包便是,以后有机会再发一帖。

和我的樱桃对比一下,要小巧一些,女孩子用正合适。

“联盟神器”K1

2015年11月生产的,它今年7岁了。

细看有几个键帽位置不对,还有空格键右边粉红色的键当中有2个是白色的,显得有些突兀

抠掉键帽调整一下位置

这回对了,颜色也对上了

接上电脑测试了一下,有几个键不触发,7年的键盘了,也属正常。

先试试这个530清洁剂看行不行,结果是完全无效,不触发的键还是不触发。

还是老办法,上WD40,从缝隙嗞进轴体里,然后狂摁。结果是部分有效,有2个键还是偶尔不触发,连摁5下必有一下不触发。

那就没办法偷懒了,只能拆了。拔下所有键帽。

打掉定位铁架上的12颗螺丝,就可以取下PCB板了。

用万用表一个一个地测了所有键的导通电阻,大部分都在一百多欧到几百欧跳变的样子,某些达到一两千欧,打算把所有轴体全部拆下来清洁。

所有轴体拆下

卫星轴也拆下来清洁

剩下一块铁板了
再次取出这个某乐娃开轴器,这是开高特轴的一瓣

放上轴体,一摁,摁不动,使劲摁,还是摁不动。仔细观察,那两个楔子太厚,无法插进卡扣里,所以这个开轴器只适合开樱桃类的轴体,高特的不行。

还是得用老办法,刀片撬。

两边的卡扣撬开就能打开了

拿掉上盖,可见那个负责顶开弹片的小尖尖上也有点黑黑的

用A4纸剪成小纸条

然后就是咱大老爷们最擅长的——插入、抽插、抽插……

出来了!黑黑的!

剪掉头部再次重复抽插几次

喷点WD40再次抽插,直到干净

这个小尖尖擦干净

没有杜邦,用这种润滑脂试试

蘸一下这个小尖尖,然后把轴体重新装回

测试一下,电阻很小了

这个0.8是这个破表的底数+表笔电阻+测试钩+各种接触电阻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拆开清洁,104个键,断断续续搞了一个星期

终于到了装配的日子,开始组装

装好测试,发现2个问题,第一个是右WIN键不触发,后来发现是键帽搞错了,这个其实是FN键,调过来就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PRINTSCREEN键不知道为什么只有“抬起”没有“按下”,轴体用万用表测过,肯定是没问题的,搞不懂!不管它了,反正这个键没啥用

就这么的吧,完工!

网友A:
这样看还是薄膜键盘好啊,7年什么维护都不用的,随便敲打。不过机械键盘更有手感,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噪音可就

网友B:
厉害厉害,玩这种真的好要耐心弄,换我一准出掉害坛友

网友C:
青轴就是动静大点,键帽非常新,完全不像是用了七年的

网友D:
居然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不值

网友E:
拆都拆了咋不改插拔轴

网友F:
老键盘用了21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G:
真是有耐心啊。

网友H:
这样看还是薄膜键盘好啊,多少年什么维护都不用的,随便敲打。不过机械键盘的手感,好像是太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还是薄膜键盘好啊,7年什么维护都不用的,随便敲打。不过机械键盘更有手感,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那 ...

薄膜键盘一整张膜贴在一起,比较难进灰,确实比机械键盘密封性要好。机械键盘的轴体上到处是洞,轴芯按下去就是一个大洞,WD40的管子几乎都能伸进去,还有装LED灯的位置也是一个大洞,根本没有什么密封性可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机械键盘两个触点是金属的,还通上了电,在潮湿的天气下特别容易就氧化了。薄膜键盘的触点是一层碳膜,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薄膜键盘的寿命确实要比机械键盘寿命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厉害,玩这种真的好要耐心弄,换我一准出掉害坛友

我也想过要换轴,上某宝看了一下高特轴110个要40块左右,就想着先试试清洗看能不能用,能用就不换了。如果这回清洗后很快又不行了,那就买轴回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青轴就是动静大点,键帽非常新,完全不像是用了七年的

就喜欢那声音,动静大没事儿,都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影响不了其他人。,这个键帽应该是上一任主人换过的,因为我看很多需要按FN键的功能键都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不值

我这人比较宅,不喜欢出去交际应酬,就算这一星期的业余时间不花在这上面也没啥可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都拆了咋不改插拔轴

感觉插拔轴是为发烧友而生的,今天青轴玩腻了换个红轴试试,明天又换个黑轴……我不发烧,一款轴用到底,不坏都不会拆开,所以感觉没什么必要,直接焊上去还保证不会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键盘用了21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21年怕是薄膜键盘吧?机械键盘估计撑不了那么久,要么就是你所在的地方天气干燥,而你对键盘爱护有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是有耐心啊。

下班回家也没啥事干,正好打发一下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看还是薄膜键盘好啊,多少年什么维护都不用的,随便敲打。不过机械键盘的手感,好像是太硬了。 ...

就是喜欢这声音,,我刚接触电脑那会儿还没有薄膜键盘,都是机械键盘,打起来都是劈里啪啦的。那时中文输入法学的是五笔字型,打起来很快,听那声音非常有节奏。后来工作了,市面上才出现了以静音为噱头的键盘,就是薄膜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