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热水器单向阀:无法回答说明你根本不懂水电!

楼主(2022-05-22):
10年一遇小姐姐的遗憾大家也许看过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3015-1-1.html

黄水满脑确实需要清洗。

过程略,总之棒棒插进拔出好多次,弄出大量的水,挺恶心但是也挺爽。

现在遇到两个疑惑:

1.
关闭进水阀,然后打开单向阀侧通开关,试图放内胆的存水。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没地方进气,外边大气压“顶”住了区区几十cm的水压。必须同时拧开热水口(或者机身钻个孔),水才会流出。

这似乎很正常。

但我记得新热水器,是可以的。而用了一段时间后就不行了,必须拧开热水口才成。

2.

貌似不会记错。因为这次清洗之后,蓝字部分又可以了。

然而新的问题是,进水管居然严重发烫!4个小时后,温度居然从70度下降到65度。甚至旁边洗脸盆冷水龙头放出的头2秒都是温的!

热水管三角阀关闭。确保没有出水。

感觉已经无法用热传导能够解释了。

有两种说法:

一说正常。加热后长时间不用,确实发烫,尤其全金属接头。

二说是单向阀坏了,热水逆流。

我倾向于二。

综合以上,存在好几种排列组合。其中之一是,我记忆力不好+初中物理也没学好。

这令人沮丧。现在脑子乱,麻烦各位帮我撸一撸。。。哦。。捋一捋。

归纳:

1.蓝字部分到底行不行?

2.我单向阀坏没坏?

谢谢各位!

网友:
是不是需要配图解释下结构?毕竟我没用过电热的,嫌热的慢不方便

网友A:
水电不懂,但是当年先生您退出文坛的时候,我是极力阻止的!

网友B:
我的观点就是那个接在进水管上的安全阀(泄压阀)被糊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观点就是那个接在进水管上的安全阀(泄压阀)被糊死了

说不通。因为加热到一定程度,内胆压力超过0.7或者0.8Mpa(这个看泄压阀的参数),侧通会滴水,说明没有糊死。

网友:
让维修耽误了的文学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电不懂,但是当年先生您退出文坛的时候,我是极力阻止的!

我进房间后,贾平凹就把门反锁了,余华用枪指着我脑袋,莫言笑了笑,掏出一个密封袋,让我把笔放进去。

网友:
连着看了3篇了,文学味道的工程师

网友:
把图纸发出来,让大家看看啊

网友:
一看这风格就知道这厮不就是以前和隔壁小姐姐群乳乱飞的那位么!好文

网友:
我家是燃气和电热水器配合使用
洗澡等长时间出热水用燃气热水器,厨房洗碗洗菜随手开关热水龙头的那种用电热水器
这样延长燃气热水器寿命还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进房间后,贾平凹就把门反锁了,余华用枪指着我脑袋,莫言笑了笑,掏出一个密封袋,让我把笔放进去。

...

不应该是电脑吗?

网友:
太会讲故事了

网友:
被热水器单向阀耽误的文学匠啊!

网友:
拆掉进水管,打开单向阀理论是可以放干净里面的水,但是就不知道设计的时候,单向阀的通道是贴着储水罐低还是高于进水口

网友:
懂水电不敢说,略微了解可以说
1.关闭进水阀,然后打开单向阀侧通开关,试图放内胆的存水。可以吗 ?不可以。
答:需要打开热水龙头,关闭进水。偶尔需要拍拍水管(震动下),或者少许等待10秒一般都可以放出,但是这个排水速度会让你抓狂。
2.

貌似不会记错。因为这次清洗之后,蓝字部分又可以了。

然而新的问题是,进水管居然严重发烫!4个小时后,温度居然从70度下降到65度。甚至旁边洗脸盆冷水龙头放出的头2秒都是温的!

热水管三角阀关闭。确保没有出水。
答:正常使用要求,热水器进水阀门必须打开,在热水器加热时候,水会膨胀因此压力就会增加,一般达到进水压力+0.3至0.4公斤左右就会从热水器的进水口连接的单向阀反压至进水管道,而旁通泄压口泄压值一般在0.8公斤左右。
因此这个单向阀不是绝对的单向,当热水器温度加热至70度以上散热很快,每小时降5-6度也算正常,安装环境环境温度乃至空气流动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关闭卫生间门也会好一些),热水器挂钩处散热也很明显,当温度低于60度以下每小时降温会比较低大约在1度左右吧,具体数值我有点记不清了。
这样解释不知道你是否清楚一些,欢迎探讨热水器问题

网友: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进水阀止逆出了问题,外加当地自来水水锤比较严重吧

网友:
如果热水器没有专门的排水口要排干净内胆水必须是从进水口排水!因为进水在内胆里面的出口在底部,而热水出口都高于底部,所以从热水出口是排不干净内胆里面的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