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升级更换CPU后温度极高

楼主(2022-05-22):
给笔记本升级CPU,一次是i5-4200升级到i7-4702,一次是i3-380M升级到i5-560M。
升级完开机之后发现CPU温度不正常,开机后40多度,但是开几个网页就能飙升到七八十度。
重新拆机,把CPU拆下来,再装上,重新涂抹硅脂。
然后再开机就恢复正常了。
同样安装的CPU,涂抹的同一个硅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
哪位大神能不能给答疑解惑一下?

网友:
是不是没装正,导致和散热片接触不完全

网友:
CPU与散热片有间隙吧

网友:
笔记本很多CPU和散热片之间有缝隙,出厂使用导热帖的,你换硅脂后要在中键垫一个薄薄的铜片。第一次涂抹的薄一点,第二次厚一点,也许是这个原因。

网友:
再装一次看看

网友A:
每装一次,温度下降几十度,重复几次,变成制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装一次,温度下降几十度,重复几次,变成制冷了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网友:
如果不是安装技术就是硅脂厚薄问题,导致散热不良。

网友:
原厂一般配的是相变硅脂,导热效率高,但是多数人给换了普通硅脂

网友:
第一次见

基本不升级CPU

网友B:
有超薄的紫铜片,垫在CPU和散热片之间的间隙中,可以填补间隙,我之前有个笔记本就是这个问题,升级了CPU之后,待机都5-60度,开个网页能到90度,折腾了好久才发现这个问题,某宝上买了紫铜片,双面涂上硅脂温度立刻就降下来了,正常40多度,拷机才70度

网友:
请教,4200m升级4702mq之后发热明显么?还有就是性能明显提升么?

网友C:
是不是第一次忘了插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第一次忘了插风扇

这个是不会发生的

网友:
散热器被拆的有轻微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超薄的紫铜片,垫在CPU和散热片之间的间隙中,可以填补间隙,我之前有个笔记本就是这个问题,升级了CPU之 ...

这个有点夸张了

网友:
检测原因吧,重新关机再开

网友:
我有一次经验更夸张,
不晓得是不是显卡导热片,
没有装到位,还是有什么其他问题,
换完了导热硅脂后,
开机不是黒屏,就是花屏,
还以为是独显虚焊或是掛了,
搞了一个多月无法解决,
突然有一天,不死心,
又重新塗硅脂和重锁导热片,
结果一切都正常了,
后来才发现,
用 GPUZ软件内的传感器,
就可以查看显卡温度,
来确认导热片,
是否有安装到位。

网友:
散热硅脂要讲求导热系数的,涂抹一般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核心中间挤压一坨,散热器压下去的时候因为压力,硅脂自动往外延伸挤压出去,可以避免中间有大部分气孔造成隔热,

当然很多人喜欢均匀涂抹,那看个人喜欢的,

网友:
嘿嘿,这个正常啊!处理器升级了,功率就会升级的,但笔记本设计的是原来处理器的散热,所以温度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