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捡到两个不知干啥用的“灯“,想的是弄明白再拆

楼主(2022-05-22):
第一个,

插电,亮。

第二个复杂些

翻过来,三灯珠

这个是不是“脚”

插电,亮。

不知是什么用途,所以.......
见笑了。(用第一个照了一下钞票,确认不是紫外线灯。)

网友A:
是紫外线灯么,拆开看看,,就是固化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紫外线灯么,拆开看看
看样子不可能无损拆,所以想先搞明白再拆,万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不可能无损拆,所以想先搞明白再拆,万一

固化用的,应该没什么结构的

网友:
一个是不是摄像头

网友:
第二个是固化灯 365+395的组合灯珠 而且掺杂吸波荧光粉 抑制杂光。

网友:
第一个很像是可视耳勺,好像得装驱动才能用,第二个像是固化灯

网友:
第一个挖耳勺,需要app

网友:
内窥镜用的灯吧

网友:
固化灯是美甲上用的

网友:
不知道是啥,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第一个好像叫什么智能可视采耳棒,带摄像头,应该还有一个小挖勺的

网友:
第2个,小孩区域照蓝光也用

网友:
第二个uv贴膜固化uv胶的

网友:
一个都不认识

网友:
第一个好像是摄像头,我也有个,直接插电脑可以用,插手机用软件也可以用。

网友:
第一个掏耳朵
第二个美指甲

网友:
现在的电子产品用途超乎人们的想象力。

网友:
可以固化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