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半拆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2-05-22):
16.9元撸了一个家用的电动螺丝刀(附充电线一根,十字和一字批头各一).
所谓家用,就是扭矩小点儿,续航时间短点儿。
品牌是:晶思达

正、反转向开关和电源开关

照明灯

充电口

泓力14500电池,容量未标

充电部分,充电控制电路LP4054

开关控制部分

网友A:
刚刚看到有9.9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看到有9.9撸的

只有更低价,没有最低价。

网友B:
这东西适做电磨吗?能上个9.9的联接吗

网友C:
不如19.9的充电钻好用

网友:
这几块钱的 东西感觉还可以

网友:
前两天16.9买的同款

网友:
动力电池还不错,好像齿轮不是金属的

网友D:
最关键的电机没亮相

网友E:
好像有其他坛友发过拆机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有其他坛友发过拆机贴了

我之前拆过的,塑料齿轮箱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适做电磨吗?能上个9.9的联接吗

不适合做电磨,转速太低,小的电动改锥每分钟大概300多转。大的双速带手紧夹头,高速挡每分钟1000多转勉强能做电磨。大多数电磨每分钟可以1万多转,电机直连电磨小夹头。

网友:
9.9的有连接不

网友:
这价位能用上,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关键的电机没亮相

这种应该都是塑料齿轮箱和380电机

网友:
看看齿轮箱中的齿轮是不是塑料的

网友:
玩具级别,做工稀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如19.9的充电钻好用

拧螺丝比电钻好用,我现在很喜欢用,

网友:
有个电钻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适合做电磨,转速太低,小的电动改锥每分钟大概300多转。大的双速带手紧夹头,高速挡每分钟1000多转勉 ...

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