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UP23N量产没有ID的FLASH

楼主(2022-05-22):
最近我找到了个挺有意思的主控,是群联的UP23N(PS2251-68)
网上收了几片SpecTek的SS级降级片(SS级就是基础测试不通过),还有几片AA级的(AA=不读ID)
先搞AA级的,不读ID的闪存可以玩玩.颗粒是PF056(MT29F128G08CBCCB)
有2片, 一片是完全不读ID(ID=00 00 00 00 00 00 00 00 )还有一片是ID乱码(ID=20 50 82 00 91 00 00 00)
通过查询,得到了正确的Flash ID(2C-84-64-54-A9-00-00-00)
UPTool,设定界面勾上强制设定ID,然后填上正确的ID

我还是喜欢55AA扫描,刷新一下,认盘

然后,先清空,清空完成后刷新一遍,直接开始。

量产成功,再取消强制设定ID,高格扫一下,ID和IB(坏块表)都成功重写好了。
最后我还是需要速度的,所以上固件,用MP跑一遍,可以用了

网友A:
感谢大佬分享,不读ID的片子原来都可以开出来,虽然我在MW8209E上面开过SPANSION的SLC,没有一样的ID,套三星的参数开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佬分享,不读ID的片子原来都可以开出来,虽然我在MW8209E上面开过SPANSION的SLC,没有一样的ID,套三 ...

也不是100%能开出来,只有单纯没ID的片子能开(例如大s的AA级,部分SS级),那种坏了导致没ID的似乎开不了,会报错FLASH RDY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