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智能马桶盖DL-sj30cwm问奇怪问题

楼主(2022-05-22):
松下智能马桶盖DL-sj30cwm,为了清洁冲洗过一次以后,不正常工作了。主要表现为:按“后部清洗“”时,喷水管不滑出,这时候电源灯闪亮(长时间亮,短时间灭,如此反复)。过几天会好,正常工作几天后,就又这个样子了。
请教达人,修好必谢!

网友:
进水了呗,当时处理可能有救,这已经腐蚀坏了!

网友:
拆下来,先太阳下晒晒。

网友:
重点看看是不是进水了,其次检查水的杂质多不多,是不是杂质卡住了

网友:
看看扶手上是不是除了各种按钮还有一个类似于"着座“的指示灯,如果灯不亮,十有八九是误判没人坐在上面,所以不出水。有时候马桶盖位置有点歪,转轴处的按压开关人坐下去后没压下去,就会误判。

网友:
还在保修期内的话联系售后,一般是免费换主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