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新买的5.9蓝牙适配器5.0

楼主(2022-05-22):
一个小袋子密封,东西表面无标。
但的确是蓝牙5.0.
小心点掰开,

就是酱样子的。

手机挺好使的,便宜红米note 8pro,开微距,米粒那么大的芯片就能拍得清清楚楚。
蓝牙芯片是国产的百瑞Barrot,型号是:BR8651A01
A01版,应该是初代量产版。
查了一下阿里巴巴,也就五块来钱。
说是需要人工加载驱动。事实上插上去后,win7自己踅摸了一会儿,自动把驱动挂上了。
由于本机的win7版本很可疑,虽然是正版的,不知道为什么,对蓝牙支持不太友好。不论是7260还是8265,连不到蓝牙设备,有时候又能连到,正常使用,换驱动仍然不行,找不到原因,疑惑不解。。。。win10倒是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向大佬学习了

网友:
这个看起来好简单

网友:
够便宜的,才5元多

网友A:
我也迈了给国产的,几块钱
就是距离不太行,5米不能有阻挡。

网友:
我都看优惠购好几次了,差点就下手,还好我那个4.0的还能用,忍住。今天把4.0的拿来发帖了。

网友:
我也买了。6.9元一个。回家试一试,效果还不错!

多谢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迈了给国产的,几块钱
就是距离不太行,5米不能有阻挡。

我对比了一下,确实如此。比我原来的塔菲克的蓝牙适配器(4.0)差别是很明显的,我塔菲克的隔了一堵墙还是正常的,这个是完全不行。无阻挡距离确实只有大约5米。

网友:
频率高穿透性就弱

网友:
usb蓝牙就这样,还是要内置蓝牙的好

网友:
我去年9元撸一个蓝牙适配器,一直用来带蓝牙音箱,今年初就坏了,不到一年,拆开发现芯片是北京百瑞互联的BR8041,国产芯片质量堪忧,当时商家宣传是CSR的,驱动也确实用的CSR,但……

网友:
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
我也有这个蓝牙兼容性确实有问题,连接不同的蓝牙设备稳定性不一样,即便是就在旁边。

网友:
签到红包用上2块多到手

网友:
买4.0的花了十几元

网友:
想当年,20多败了一个4.0的。这世道,科技发展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