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请教

楼主(2022-05-22):
一个2007年产的atx电源,待机电压没有,换了电路图中红圈圈出的元件后好了。测空载输出3.3v,5v正常,12v测下来11.92,负12v测下来只有负7.9,5v,12v带载,电压下降较多,4a时,12v只有11.8v,5v只有4.7v,拆下电路图中的c22,220微法正常。空载测Q1,Q2功率管BE间波型,两管不一致见下图,请教是哪个管子的电路有问题?两管推动变压器初级的波型是一样的。

网友A:
300V高压电容查容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V高压电容查容量了吗?

查了,容量差不多,470的还有460多微法。

网友B:
既然你测了Q1和Q2基极电压不一样,为什么不接着测量494的8脚和11脚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测了Q1和Q2基极电压不一样,为什么不接着测量494的8脚和11脚的波形?

已说了两管推动变压器初级的波型是一样的。494的8,11波形也是一样的。

网友:
检查一下两个开关管,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说了两管推动变压器初级的波型是一样的。494的8,11波形也是一样的。

第二个波形不对吧。BE是个二极管压降应该是0.7V左右。
看不懂你示波器是多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波形不对吧。BE是个二极管压降应该是0.7V左右。
看不懂你示波器是多少电压。 ...

0.7伏是直流,示波器可看动脉冲部分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0.7伏是直流,示波器可看动脉冲部分的波形。

二极管导通压降和交流直流有什么关系?反向就不会导通了。你看导通压降就行了。

不然你就两个三极管都拆下来测吧,三分钟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导通压降和交流直流有什么关系?反向就不会导通了。你看导通压降就行了。

不然你就两个三极管都拆 ...

修待机电源时就拆下来测过了,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待机电源时就拆下来测过了,都是好的!

那就看看D2。
三个电阻两个二极管,先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D1、C10、R4是加速电路
考虑三极管的外围R6、R8,或两个三极管Q1、Q2的参数不一致。

网友:
也是怀疑Q1 Q2 ,2个大管参数有变化不一样。  因为曾经我也有个电源,不带负载正常,一带负载就电压下降,大管发烫,测量其中一个开关管性能变差,阻值不正常, 换了就好了。
还有就是当时测量2个大的主滤波电容,两个压差挺大的,1个140V,1个160V。总电压正常310V, 检测两个泄放电阻,正常。原因就是其中一个开关管参数不对造成的电压不对称。
希望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