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6电池改造为18650一点设想,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2022-05-22):
iPhone6电池续航不行,是通病。

把机内电池拆了,留保护板,正负极焊上导线,装好。背板钻两小孔,导线引出,接18650电池盒,电池盒可粘在背板上,18650可随时拆换。

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我的设想是如果把手机粘在蓄电池上面,每天出门把蓄电池带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设想是如果把手机粘在蓄电池上面,每天出门把蓄电池带上就行

,胆子比我大,卖蓄电池送水果6。

楼主:
用论坛充电器充好18650装上去,省事。

网友:
18650电压3.7 苹果6 电压3.8 虽然只差0.1  但是手机会认为18650电池电量不足

网友B:
后面绑个充电宝好了。

网友:
背夹电池了解一下

网友:
B站那个吃拆玩呗,6S换了几个18650背在后面

网友:
可行,只是那就不是手机了,成了台式机了,成了固定电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绑个充电宝好了。

已经绑了,插头易坏。

网友:
图拉丁或者数码论坛的人才会这样子外挂电池吧!

网友:
这个其实绑两片聚合物电池更合适哈哈,薄

网友C:
看看我这个电池,当监控用,放在需要的地方,打开微信视屏通话,能用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这个电池,当监控用,放在需要的地方,打开微信视屏通话,能用很久!

...

思路清奇

网友D:
反正是当备用机,放在家里接电话,电池大一些没事,换一次电池可以用三个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反正是当备用机,放在家里接电话,电池大一些没事,换一次电池可以用三个月。 ...

1个18650,都没有原机电池耐用!换个大的,才是正解

网友:
大哥大还是板砖?

网友:
当然可行,无非就是大块点。
其实你可以去淘个二手的无壳的小米移动电源高配版,1万毫安带双向快充那种(就像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1648-1-1.html,当初在论坛淘了2个,后面想再买就已经没了。),比买两个18650划算多了,在手机壳背后钻个孔把电池保护板和移动电源电池正负极直接连接。用双面胶把移动电源粘在手机背后,这样至少也算是便携。如果想美观大方的话,就去咸鱼淘个有壳的。
充电的话,就直接利用移动电源的快充输入,大概4小时就满电了。至于电量显示,你就忘记它吧,看移动电源的4个灯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个18650,都没有原机电池耐用!换个大的,才是正解

一节不行,可以多接并联使用嘛,既然不怕大,就再大一点又何妨?

网友:
方案可行,但是不实用,太难看了,有损你高大上的形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换电池或者背夹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