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变压器式主动均衡 上传了电路示意图

楼主(2022-05-22):
应该算是成功了吧,不多说看图精度也是0.001V左右。

负极和B4接入15V左右电压,在B1和B2接电子负载。压差0.08V可以达到1A,当电流达到8A的时候电压压差也只有0.6V左右。板子只是温温的,看来变压器式的主动均衡效率还是很高。

频率在15K左右可以成功,我用的是电容隔离驱动没有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
题目加上电池两个字更好

网友:
好了,楼主已完整测试过各种均衡方式了

网友:
牛人,有资料提供就更好了

网友:
不错,能精确到0.001V。

网友A:
定做吗?赚点烟钱 做个兼容24串的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做吗?赚点烟钱 做个兼容24串的什么价格

离24串还早,慢慢来吧

网友:
24串估计得饭盒那么大个

网友B:
看这电流比电容的大多了,好像比电容的容易实现高串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电流比电容的大多了,好像比电容的容易实现高串数

是的,直接在磁环上加就可以了

网友:
大师能分享电路与变压器绕线数据就更好了,感谢你的无私奉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离24串还早,慢慢来吧

看来还是变压器的安全性高一些,就是成本高,用磁环人工插件太贵。要不要来哥pq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这电流比电容的大多了,好像比电容的容易实现高串数

电容的不好搞,对器件要求高。

网友:
静态功耗如何?相比电容

网友D:
除了,电池不行了送去修理店维护的时候这种方便些。
其实对电池寿命和性能帮助有限。
电芯不行,没必要整这种均衡。

充电末期4。1V以上小电流均衡24~48小时。放电还是有电压差,就可以拆包大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的不好搞,对器件要求高。

静态电流差不多吧,比我自己的4串电容款就多了3ma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电池不行了送去修理店维护的时候这种方便些。
其实对电池寿命和性能帮助有限。
电芯不行,没必要整这 ...

放电有压差是必然的,得看容量大小和看压差范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静态电流差不多吧,比我自己的4串电容款就多了3ma

搞均衡算是一个电池技术细分部分,果然没有多少人爱看,一般用户能了解到保护板就算厉害了,我们得自己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