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5iFIX』 牛眼COB筒灯改高显色油烟机照明灯

楼主(2022-05-22):
    一直对新买的华凌油烟机照明灯很嫌弃,灯光照射角度不合理直射人眼,俩灯功率加一起不知道有没有1瓦,显色性更加不用谈了,忍不了 直接改了。    目标:不拆机、不改线路、不破坏烟机原有外观,做成全铝散热+出光角度可调+低压供电+可快拆磁吸外挂,这个牛眼COB散热很不错,整体全铝+铝合金光杯+树脂镜片,COB功率和显色都太差拆了不用,换上高显色二代LG5630带齐纳LED灯条,14串灯条改14并,导热胶固化,驱动就3并7135(0.38*3=1.14a)+5V充电头,充电头直接拆板内置到86明装底盒,开关控制火线进线,防止关机后有待机空载功耗,86底盒直接磁吸到油烟机侧面钢板,成品整灯功耗万方功率计实测刚好3瓦。
    最后4张照片是晚上实拍对比,照度、出光角度、显色性都比烟机自带的有很大提升,看图吧!

全文完~

网友:
这种加装方法666

网友A:
光照度好评,问题是长期受热气上升影响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厨房顶的灯不开吗?为了省电?
我家基本不用油烟机的灯,就是个装饰品。

网友:
楼主的创意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照度好评,问题是长期受热气上升影响会不会有问题?

灯珠上功率2.8瓦左右,这点散热绰绰有余了,这个5630 VF才2.9V 很低 发热很低 ,透明灯罩也是装上的,灯珠部分灯腔是密闭的 ,油烟热量都不是问题  整个灯头内部最高也就5V  安全

网友:
这移动照明看着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厨房顶的灯不开吗?为了省电?
我家基本不用油烟机的灯,就是个装饰品。 ...

厨房吸顶灯大灯也是开的,只是做菜时候身体会挡住吸顶灯的光,有暗影部分,所以这个灯3瓦功率足够,可以起到去暗区作用,方便做菜时候能清晰观察食物状态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在抽油烟机上没必要搞这种外挂式的改造,用久了恐怕会进油烟,而且以后清洗的时候还得拆掉。不如合理安排厨房照明灯的位置,以照射到锅具和水槽为准,前者用于炒菜,后者用于洗碗洗锅。

网友:
够复杂呃,效果很赞。
还是少煎炒烹炸,少污染,散热片油腻了就难救治了

网友:
楼主改的挺好动手能力强谢谢

网友:
某鱼有很多进口灯珠的裸板两三块钱,高显色,你拿长条铝基板切成单个真有心

网友:
虽然改得不错,就是怕时间长了全是油烟

网友:
这手工,真板正!!!欣赏欣赏!

网友:
全并啊?5v电压是不是有点高?

网友:
这操作有点不好看,还不如直接粘一黑色长条灯上去,美观多了!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