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食品添加剂 食品防腐剂 山梨酸钾

楼主(2022-05-22):
可以水溶解,喷到蔬菜,表面。

可以添加到面酱,饮料里。

可以喷到面包,馒头表面。。

主要是压制霉菌生长。。。

楼主:
做个黑色的瓶子

网友:
我觉得头像可以换成绝命毒师

楼主:
山梨酸钾
山梨酸钾简介
分子结构
分子结构
  别名:2,4-Hexadienoic acid potassium salt
  学名:己二烯-(2,4)-酸钾; 2,4-己二烯酸钾
  CAS:24634-61-5
  分子式:C6H7KO2
  结构简式:CH3CH=CHCH=CHCOOK
  质量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3736-2008
  俗称:防腐剂
山梨酸钾
山梨酸钾

生产方法
  主要采用中和法。以山梨酸为原料,与碳酸钾或氢氧化钾进行中和反应而得。
用途
  化妆品防腐剂。属有机酸类防腐剂。添加量一般为0.5%。可与山梨酸混合使用。山梨酸钾虽易溶于水,使用方便,但其1%水溶液pH值为7-8,有使化妆品pH值升高的倾向,在使用时应予注意。
  我们在选购包装(或罐装)食品时,配料一项中常常看到“山梨酸”或“山梨酸钾”的字样,人们往往会误认为可能是水果“梨”的成份。其实他们是常用的食品添加剂!不管他们对人体有没有危害,明明白白的消费确是非常必要的。
  山梨酸、山梨酸钾性能、用途相似:
  山梨酸是国际粮农组织和卫生组织推荐的高效安全的防腐保鲜剂,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烟草、农药、化妆品等行业,作为不饱和酸,也可用于树脂、香料和橡胶工业。
  山梨酸钾和苯甲酸钠的区别:
     以碳酸钾冒充山梨酸钾,一是碳酸钾不具备防腐作用,起不到山梨酸钾应有的抑菌效果,因为,起抑菌作用的是山梨酸根,而不是钾离子。这种伪劣产品流入市场,会损害经销商、用户和消费者的利益。二是产品会变色,影响感官指标。按照规定,正常的山梨酸钾的外观呈白色。而掺入了碳酸钾的山梨酸钾产品,在存放了大约3个月之后,会发生变色反应,由白色变为黄色或棕色,影响销售。
  以苯甲酸钾冒充山梨酸钾,苯甲酸钾虽有防腐作用,但对人体也有一定的毒副作用,而山梨酸钾是世界公认的安全型食品添加剂,在食品生产过程中,以山梨酸钾代替苯甲酸钾和苯甲酸钠,有利于提高食品的安全性,符合健康消费的潮流。
  掺有碳酸钾的山梨酸钾产品,在存放3个月之后,颜色会变成黄色或棕色。一些不法企业,便在伪劣产品中添加化工原料增白剂,以增加产品的白度、掩盖劣变后产生的黄色。据卫生专家介绍,这些化工增白剂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
  一些小型企业生产的伪劣山梨酸钾,刚出车间时,色泽仍为白色。质次价低的山梨酸钾会发生变色、防腐效果差,价钱特低的山梨酸钾,肯定是质量不好。据业内人士介绍,产品标准不完善,是伪劣山梨酸钾充斥市场的一个根本原因。我国现行的山梨酸钾国家标准是在参考美国FCC标准的基础上而制定的。在我国的国家标准和美国的FCC标准之中,对山梨酸钾纯度(含量)的判定是以“钾离子的含量”来衡量的。
  山梨酸钾是以山梨酸和碳酸钾为原料,在经过化学反应后制作而成,其中的山梨酸根和钾离子结合成山梨酸钾。由于碳酸钾和苯甲酸钾的价格比山梨酸低,而在产品中违规添加碳酸钾。
  管理不严,也是伪劣山梨酸钾得以存在的一个原因。目前,卫监、质监等部门对食品添加剂的质量都可以进行监管。
  由于钾离子并不能起到防腐作用,而山梨酸根才是真正的抑菌因子,所以,应对现行的山梨酸钾国家标准进行修改和完善,将标准中山梨酸钾纯度的判定指标改为“山梨酸根含量”(原为钾离子含量)。这样修改标准,可从产品终端来鉴别产品的真假,可将那些“山梨酸根含量不达标”的产品判为伪劣产品,使“掺有碳酸钾或苯甲酸钾的产品”无法进入市场。
  山梨酸钾是以山梨酸和碳酸钾为原料制作而成,由于生产技术简单,只需一步反应,便可完成关键性的工艺,所以,很多小型企业的业主,只要稍加学习,便可掌握这一技术,这也是小型山梨酸钾生产企业不断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很多小型企业的生产设施简陋,大多只有几间房子、一个反应釜、一个搅拌机、几台手工封口机等设施,缺少净化装置,以手工方式生产,所以,其生产成本较低,但产品的理化质量和卫生质量往往不稳定。
性质

·防腐性
  山梨酸(钾)能有效地抑制霉菌,酵母菌和好氧性细菌的活性,还能防止肉毒杆菌、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有害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但对厌氧性芽孢菌与嗜酸乳杆菌等有益微生物几乎无效,其抑止发育的作用比杀菌作用更强,从而达到有效地延长食品的保存时间,并保持原有食品的风味。其防腐效果是同类产品苯甲酸钠的5-10倍。
·安全性
  由于山梨酸(钾)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盐)它可以被人体的代谢系统吸收而迅速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在体内无残留。   ADI 0-25mg/kg (以山梨酸计,FAO/WHO 1994)   LD50 4920mg/kg (大鼠、经口)   GRAS (FDA, 182.3640 1994)   其毒性仅为食盐的1/2,是苯甲酸钠的1/40
·稳定性
  山梨酸(钾)在密封状态下稳定,暴露在潮湿的空气中易吸水,氧化而变色。山梨酸钾对热稳定性较好,分解温度高达270℃。
使用范围
  目前已广泛地用于食品、饮料、酱菜、烟草、医药、化妆品、农产品、饲料等行业中,从发展趋势看,其应用范围还在不断扩大。
  山梨酸(钾)属酸性防腐剂,在接近中性(PH6.0-6.5)的食品中仍有较好的防腐作用,而苯甲酸(钠)的防腐效果在PH>4时,效果已明显下降,且有不良味道。
使用方式
  在使用时可以用直接添加,喷洒,浸渍,干粉喷雾,在包装材料上处理等多种方式。   山梨酸钾与碱、氧化剂和还原剂有配伍禁忌。当遇到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和塑料时山梨酸的抗菌活性会有所降低。重金属盐能催化氧化反应。山梨酸还能与含硫的氨基酸反应,但该反应可加入维生素C、没食子酸丙酯或丁羟甲苯来抑制。   当该溶液保存于玻璃容器内时,对pH非常敏感。因此,使用山梨酸钾作为防腐剂的制剂在保存了很长时间以后需检测微生物的量。   如果山梨酸溶液保存于聚丙烯、聚氯乙烯或聚乙烯容器中而不加入抗氧剂,山梨酸会很快降解。
区别

       山梨酸类有山梨酸、山梨酸钾和山梨酸钙三类品种。山梨酸不溶于水外,使用时须先将其溶于乙醇或硫酸氢钾中,使用时不方便且有刺激性,故一般不常用;山梨酸钙FAO/WHO规定其使用范围小,所以也不常使用;山梨酸钾则没有它们的缺点,易溶于水、使用范围广,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饮料、果脯、罐头等食品看到它的身影;在这里我重点介绍一下山梨酸钾:它为不饱和六碳酸;一般市场上出售的山梨酸钾呈白色或浅黄色颗粒,含量在98%--102%;无臭味、或微有臭味,易吸潮、易氧化而变褐色,对光、热稳定,相对密度1.363,熔点在270℃分解,其1%溶液的PH:7—8。山梨酸钾为酸性防腐剂,具有较高的抗菌性能,抑制霉菌的生长繁殖;其主要是通过抑制微生物体内的脱氢酶系统,从而达到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和起防腐作用,对细菌、霉菌、酵母菌均有抑制作用;其效果随PH的升高而减弱,PH达到3时抑菌达到顶峰,PH达到6时仍有抑菌能力,但最底浓度(MIC)不能底于0.2%,实验证明PH:3.2比PH2.4的山梨酸钾溶液浸渍,未经杀菌处理的食品的保存期短2—4倍。
  山梨酸、山梨酸钾和山梨酸钙它们三种的作用机理相同,毒性比苯甲酸类和尼泊金酯要小,日允许量为25mg/Kg ,苯甲酸5倍,尼泊金酯的2.5倍是一种相对安全的食品防腐剂;在我国可用于酱油、醋、面酱类、果酱类、酱菜类、罐头类和一些酒类等等食品。   山梨酸钾 CAS No.: 590-00-1 山梨酸CAS No:110-44-1   HS No:2916190090
  虽然国家对儿童食品饮料等规定不能使用苯甲酸钠,只能用山梨酸或者山梨酸钾。但因我国目前食品安全意识淡薄,一些厂家为了节约成本,使用具有毒性的苯甲酸钠,希望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在购买各类食品及饮料时注意所含成分,不要大意,这点毒性不会使我们立即致死,或立即出现较大的疾病,但是它是我们身体的一种隐患,给我们带来很大染上癌症等各类疾病的可能性。   国内外有关该品的研究现状、生产及在制剂中应用情况
  发达国家对山梨酸及其盐类的开发生产十分重视,美国、西欧、日本是食品防腐剂生产较为集中的国家和地区。①Eastntan公司是美国唯一的生产山梨酸及其盐类的厂家,1991年购买了Monsanto公司的山梨酸生产装置后.生产能力达5000吨/年,占美国市场的55%~ 60%;②Hoehst公司是德国及西欧唯一生产山梨酸的厂家,也是世界最大的山梨酸盐生产厂。其装置能力为7000吨/年,约占世界产量的1/4;③日本是世界防腐剂的最大生产国,总产量已达12O00~14000吨/年, 世界山梨酸钾产量的约45%~50%主要来自日本的大赛珞、合成化学品、窒素及上野制药等四家公司,其装置能力依次为年产5000、2800、2400、2400吨。
  目前,中国山梨酸盐类不仅国内销售旺盛,而且已销往国外,特别是在西欧、巴西、沙特、法国、韩国、东南亚各国。所以山梨酸盐不仅国内市场较好,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有一席之地。
中文百科在线 版权所有

网友:
额,外面买的没办法,自己吃的就不主动加这玩意儿了吧

网友:
防腐剂竟然还有保质期

网友:
这东西防腐效果不错。

网友A:
十万个为什么转行做食品添加类的添加物。

网友:
苯甲酸钠在碳酸饮料很常见。

网友:
这东西尝起来什么味道

网友:
外面超市中的很多的熟食中大部分都有这个成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万个为什么转行做食品添加类的添加物。

你原来不是这个ID?但是这个头像

楼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 ... /8957530?fr=aladdin

食品防腐剂
山梨酸钾广泛用作食品防腐剂,我国1982年批准使用并颁布标准,规定面制品、酱菜、罐头、干果品类、乳制品以及调味品当中允许使用的浓度为 0.02%~0.1%。肉类制品当中添加1%山梨酸钾能够明显抑制肉毒梭菌毒素产生。同时山梨酸在低度酒例如果酒、啤酒以及葡萄酒中应用较广并且防腐效果理想。粮农组织(FAO)对食品制定系列标准,明确规定山梨酸钾最大用量是0.28/kg,各个国家都参照这一标准并根据本国情况而制定严格使用标准。使用山梨酸钾处理包装材料,能够延长面包以及干酷等食品保存期限。鉴于单一食品添加剂在应用的局限性以及物理性能方面的限制,国内外目前大力研发复合型的食品添加剂,从而发挥协同效应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2]
(1)蔬菜和水果中的应用
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如果不及时进行防腐保鲜处理很快就会失去光泽、水分,表面干皱并且很容易产生霉菌导致腐烂,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若蔬菜和水果的表面使用山梨酸钾保鲜剂后,在温度高达30℃的情况下可以保存一个月之久,还能够保持蔬菜和水果的绿色度不发生改变。表面被喷洒山梨酸钾保鲜液的苹果,常温下贮存4个月后,仅有5%左右的苹果发生腐烂变质的现象。山梨酸钾甚至还可以防止蔬菜罐头外包装的马口铁氧化生锈。 [3]
(2)肉制品中的应用
将熏制火腿、干香肠、肉干和类似的其他干肉制品,用适当浓度的山梨酸钾溶液进行短暂性浸泡,从而实现防腐保鲜。肉灌肠类制品例如牛肉肠、猪肉肠等可以在生产过程中的剁肉环节直接加入适量的山梨酸钾,待制成成品之后,将浓度为5%的山梨酸钾溶液喷洒于其表面实现防腐保鲜。也可以直接在一般的肉料、肉馅里添加适量的山梨酸钾进行防腐保鲜。生鲜鸡肉、熟鸡肉都可以通过使用不同配方、不同浓度的山梨酸钾保鲜溶液浸泡的方式,来提高保鲜效果、延长保质期。表面被喷洒了山梨酸钾保鲜液的生鲜禽肉相对于未被喷洒过保鲜液的同类食品明显延长了腐败变质的时间,保鲜时间是对比样品的两倍。 [3]
(3)水产制品中的应用
鱼肉香肠中添加 0.1%~0.2% 的山梨酸和山梨酸钾混合防腐剂后,在温度高达30℃的条件下贮存两个星期,产品不会腐败变质,而相同环境条件下的对照样品贮存一个星期后就会腐败变质。当温度保持在10~15℃、鱼肉香肠内部 pH 值控制在小于 6 时,这种香肠可以贮存七个星期而不腐败变质。一般情况下鱼糕制品的pH值在6.8~7.2之间,可以使用山梨酸钾或其与山梨酸的混合物进行防腐保鲜。但在使用混合物时,一定要控制山梨酸的比例,因为山梨酸属于酸性防腐剂,而鱼糕制品处于pH值较低条件下,其弹性会受到影响。所以为了合理解决这一矛盾,必须降低混合物中山梨酸的含量。鱼干制品相对比较干燥,一般情况下水分含量低于30%的产品,不会产生细菌腐败现象,但是很容易发生霉变。如果在鱼干制品中添加适量的山梨酸钾,就能够有效防止这种霉变现象的发生。熏鱼制品可以在熏制过程前、过程中或过程后喷洒5%~10%浓度的山梨酸钾溶液进行防腐保鲜。经酱油烹煮过的鱼虾在添加适量的山梨酸钾后,可以在温度为10~15℃的条件下,贮存两个月而不会腐败变质。彻底清洗干净后的鲜鱼、虾或其他生鲜水产品,浸入适当浓度的山梨酸钾保鲜溶液20秒钟后取出,去除保鲜溶液后冷藏,可以有效延长其保质期。 [3]
(4)在酱油和腌菜制品中的应用
在酱油中添加适量的山梨酸钾,能够贮存于高温下70天不产生腐败发霉的现象。甜菜根、腌黄瓜以及其他腌菜制品使用山梨酸钾保鲜时,可以将适量的山梨酸钾加入到含有食盐的醋中。通常情况下,为了避免腌菜制品中盐水混浊现象的发生,可以先把香料、食盐、山梨酸钾在水中溶解后再加醋。泡菜采用直接添加食盐与山梨酸钾混合物的方式进行防腐保鲜。 [3]
(5)在糕点中的应用
当山梨酸钾做为糕点的防腐保鲜剂时,首先应该把山梨酸钾溶解在水或牛奶中,然后将山梨酸钾溶液直接加入到面粉或面团中。当使用山梨酸钾对淀粉类食品进行防腐保鲜时,最好先将物料用少量的醋进行酸化,因为山梨酸钾处于 pH 值低于 5~6 的环境时抑菌防腐效果最佳。 [3]
(6)在饮料中的应用
山梨酸钾可以添加到果蔬汁饮料、碳酸饮料、蛋白饮料等多种饮料中,由于山梨酸钾的添加大大延长了产品的保质期。 [3]
(7)山梨酸钾在蜜饯、糖果制品中的应用
花生糖、杏仁糖以及一般的夹心糖,可以直接添加适量的山梨酸钾进行保鲜。为了保证一些高含糖量糖果制品的防腐保鲜效果,则应该适当增加山梨酸钾的添加量。 [3]

网友:
这个东西能吃吗

网友:
死前打一针高浓度,会不会不腐?

网友:
山梨酸钾,山梨醇,听名字你以为是个什么好东西,以为和梨有关,实际上就是我们每天在吃的东西,菜市场里的蔬菜水果多半也都喷有这个

网友:
好像现在很多食物中都加这东西

网友:
越来越多的食品添加这些东西,看了都完全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网友:
自己吃的从不加添加剂,总觉的不安全。连味精也极少使用。

网友:
原来这个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