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万用表

楼主(2022-05-22):
不小心交流挡测到高压了,还有救吗?是不是芯片坏得多,表神指点一下

网友:
返厂,花个一出的运费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扔掉它,买个3元包邮的。

网友:
你需要这个:

网友:
没看到明显烧蚀的痕迹反而不知道修哪里了

网友:
只要芯片不挂,应该能修好吧。

网友:
记得当年为防止学生实验烧表,特地给500表头接了正反2极管和保险管,这表比起500高级很多,不可能保护不了误测吧?修修仍可复活。

网友:
屏幕还能显示,芯片挂的可能性小一些,看屏幕的显示,应该是交流档没有输入信号了。

网友:
返厂维修吧,这个十有八九是芯片挂了,在acv显示aca,功能选择是从拨盘直接到芯片的没外置译码器,所以大概率芯片挂了。es277也没有卖的,只能返厂,大概率是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丢了买个新的也不贵或返厂维修

网友A:
如果所有档位都不正常了,那么核心电路出问题的概率大一些,自己修不了的话就直接返厂;
如果其他档位正常,那就是电压测量部分的外围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所有档位都不正常了,那么核心电路出问题的概率大一些,自己修不了的话就直接返厂;
如果其他档位正常 ...

所有都测不了。看来~~~~~。。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都测不了。看来~~~~~。。谢谢各位大神

返厂前再确认一次,是否能够正常显示?如果显示正常,问题多数是在芯片以外的核心电路上

网友:
看看基础档的准确度好坏再定怎么办

网友:
牛屎的,买个好一点的吧

网友:
先测下面这两个白色保险是否烧断了再说。一般情况下都是烧了保险,更换后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这表速度那是一个快,就是外面包的胶皮没有老款的好,很硬不好换电池,精度没有139的好,不过速度秒杀一切

网友:
外行,我是来看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