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也拆个6块钱的淘宝蓝牙适配器4.0

楼主(2022-05-22):
之前淘宝上买的6块钱。标的csr4.0。这个win10上不安驱动 只能听歌。要语音需要安装CSR Harmony4.0的驱动。驱动貌似不怎么稳定,任务栏上的图标经常消失。虽然不影响蓝牙连接,但挺闹心。和以前的蓝牙驱动也有冲突,不能同时用。要删驱动 全部结构 大体这样

拆开后这样

另一面

电路板

主芯片 UGR474不知道是哪的

网友:
能用就好,我20元买的绿联听歌还有是断断续续呢。

网友:
里面没有多少肉

网友:
CSR这个公司都早就不存在了。

网友:
现在的蓝牙越来越省了,抗干扰和稳定性不知道如何

网友:
还行,不是牛屎的

网友:
都是公版设计,不够稳定

网友:
居然还有个指示灯,我5.0的都没有

网友:
你这个不是正品的csr芯片吧,我的直接插电脑win10可以语音呀,拆过很多csr的芯片上面都有logo的小小的

网友:
我有个蓝牙适配器4.0 ,WIN7和WIN10都不识别,没反应,扔掉了。

网友:
应该买5.0以上的

网友:
5.0还行可以传文件听歌

网友A:
蓝牙的设备驱动一直容易有问题

网友:
还是电脑自带的省心,我笔记本自带5.0,连接4.0的老设备也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牙的设备驱动一直容易有问题

pc的蓝牙驱动一直都很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的蓝牙驱动一直都很水。

买了个绿联5.0的很稳,WIN11直接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