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盛普SP-F80信号发生器拆解

楼主(2022-05-22):
闲鱼收回来的
先上参数
【简单介绍】
SP-F80型DDS合成函数信号发生器是一台带有微处理器的数字合成信号发生器,同时具有100MHz的等精度频率计数器功能。本机采用现代直接数字合成技术设计制造,与一般传统信号源相比,具有高精度、多功能、高可靠性和其它一些独特的优点
主要特点:

采用现代直接数字合成技术( DDS )设计制造,具有高分辨率,高精度,高可靠、高性价比等突出优点 。

13 位大字符 VFD 荧光显示,清晰度高,视觉舒适。

全部功能导电按键控制,操作简便,频率、幅度可直接数字设置,亦可用调节旋钮设置 。

数字合成多种波形输出、失真极小,满足各种应用需要 。

100MHz 频率计数器,温补晶振。 RS232 接口标准配置, IEEE-488 接口可选配 。

表面贴装工艺生产,独特的多层线路板大规模集成,高可靠性 MTBF > 10000h 。

新型金属机箱,屏蔽性好,外观新颖 。

外形尺寸: 255mm×370mm×100mm(W×H×D)

重量:3.5kg

电源板

DAC芯片是AD9852

拆机准备清洗下,发现几个电容漏液了,准备换下

我发现电源板上好几个25V4700uf都是鼓包或者容量减少了一半的情况,可能是耐压不够或者电容质量的原因
于是我把这些电容全部换成35V4700UF

网友A:
学校出来的成色不错

楼主多少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校出来的成色不错

楼主多少收的?

400块.....................

网友:
我收了个同款,5mhz的还没有修

网友:
插眼,等后续

网友:
电容鼓了,开机正常吧。

楼主:
试了下,功能都是好的
由于面框有点发黄了,我现在在漂白塑料
把纸巾覆盖在面板上然后用双氧水喷湿
拿紫外线灯照一两天即可以去黄.

网友:
现在这天气,放太阳下晒一天就能变白了

网友:
不错,还有固定资产证。

网友:
看来是长期用才鼓包的

网友(2024-06-06):
引用 楼主:
试了下,功能都是好的
由于面框有点发黄了,我现在在漂白塑料
把纸巾覆盖在面板上然后用双氧水喷湿

好办法

网友:
不错,就是价格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