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网际快车GIOO老机械键盘

楼主(2022-05-22):
这个“网际快车”黑轴机械键盘,很老的了,我记得是06年那阵子打CS买的。然后17年我儿子去东北读大学,又带去操了几年。后来买了海盗船,就丢回给我,我就丢办公室用。黑轴打字很舒服,噼里啪啦的,办公室装B神器。领导经常查岗,一进门就听到我打字声音最响,“唔,小伙纸挺勤快的嘛!”前阵子“2”字键时而失灵,网上搜索所有的方法牙签点WD-40、撒铅笔灰,统统试过无效,只能换上单位原配的薄膜键盘,非常的不习惯。今天周日轮值,自己一个人呆在办公室无聊,就想把轴键焊下来拆了看看,实在不行就用个不经常用的替换。

背面的螺丝孔及铭文

壳子是塑料,底下那块是钢板来的

背面电路板。清灰准备拆键

在清灰的过程中发现对应“2”键的一个焊点,有很隐蔽细微的一个环状裂缝(红圈内箭头指处),大力按压此键,裂缝有肉眼可见的变化!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拿电烙铁把焊点重新焊好后插电试机,完美复活!然后再拔下来仔细巡查有可疑的焊点,逐一补焊。确认没遗漏了装外壳上机。

最后出境是这次的60W外热电烙铁,傻大黑粗,我拆过来看,就一电热丝缠着。。。不是我买的,要买我也不会买这种烙铁,借工程部电工的。正考虑以后休假回家D个616的T12,带来办公室,随时可用。

键盘是修好了,但是我也很疑惑:为什么焊点焊锡会出现环圈断裂呢?以前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你用青轴那岂不是要引起公愤,黑轴要的力度大,还是红轴最舒服,这看上去不是樱桃轴

网友:
一把烙铁让键盘恢复了青春啊。

网友:
薄膜键盘比机械键盘手感差得太多了。

网友:
是不是敲这个键的频率高,或比较用力,又或者大力按这个键的时候电路板这个位置应力比较大,形变大了

网友:
大力金刚指,把轴脚戳漏了呗

网友B:
楼主搞采购的?还是造价

网友:
这个是和网际快车下载软件一个公司出的吗?

网友:
这是最常见的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青轴那岂不是要引起公愤,黑轴要的力度大,还是红轴最舒服,这看上去不是樱桃轴 ...

是樱桃黑轴。每一个键上都有樱桃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采购的?还是造价

物资主管

网友:
用这种便宜的烙铁,你这工程部也太抠了,我们那破公司电工好歹也用个黄花907

网友:
当初焊脚高了,焊接薄了。按的时候用力,开焊了。

网友:
用了几种还是黑轴和红轴这样的线性轴最舒服,轻快利爽,除了声音大没任何缺点。玛德所有机械键盘声音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