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刚买的巨坑泄压阀,再说说辨别经验。

楼主(2022-05-22):
之前换了个热水器。。泄压阀没换。。最近发现泄压阀口滴水。。时滴时不滴。。查找资料发现泄压力不对。。换的热水器泄压力是0.75的。。旧的泄压阀是0.7的。。估计是泄压力小造成滴水。。于是前俩天买个0.75的泄压阀打算换上。。但泄压阀到手发现做工有差距。。想俩个拼一个用。。但新旧对比拆开一看就不敢用了。。
这里把泄压阀分为俩个部分。。竖向是单向阀只进不出。。横向是泄压阀。。单向阀方面新旧差不多。。但横向泄压阀差距很大。。旧的泄压阀横向泄压方面拆不开。。这应该是正规做法。。这涉及泄压力的大小安全做法不会让你轻易拆开。。
但买的泄压阀横向泄压是可以拆开的。。看图吧。。而且中间顶弹簧的塑料螺帽是随意松紧的。。没有限位设计。。也就是说拧紧一点弹簧压力大泄压力肯定就大。。拧松一点弹簧压力小泄压力肯定就小。。泄压力根本没办法保证。。就算我不拆开。。这随意松紧也很难保证泄压力就是标称的0.75。。
另外这一买一拆综合各卖家图片算有点识货经验了。。这个东西只要是20以下的都是我买的这种货色。。外观上很好辨认。。好的泄压阀排水口是拧上去的。。歹的排水口是一体的。。好的泄压阀单向阀进水口是十字的。。歹的是内六方口。。

网友:
刚在隔壁看了,在这里又遇到

网友A:
楼主是不是阀体外观是一样的就是阀芯的结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阀体外观是一样的就是阀芯的结构不一样?

看上拆解图和下图。。外观也明显不一样。。差的泄压阀横向泄压部分也比好的细很多。。好的泄压阀排水口是拧上去的。。有外六角。。差的泄压阀排水口是一体的。。还有阀体高度不一样。。差的泄压阀会短一点。。

网友B:
这玩意坏了是挺折腾的,我们是物业调高了水压,然后不停滴水,后来换了好几个都是楼主这种一体的。不管用。
最后发现是水压问题,进水总管装了减压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坏了是挺折腾的,我们是物业调高了水压,然后不停滴水,后来换了好几个都是楼主这种一体的。不管用。 ...

这东西基本不会坏。。我那个旧的也是没坏。。只是可能压力值略小于标称值导致时不时的滴水。。
这东西也是买过拆过有对比才知道这些坑。。

网友:
都是逼出来的全能手。要样样都懂才不被坑。

网友C:
虽然标称0.75等等,其实并不精确,只要满足热水器不涨破就算ok,漏水通常是胶皮阀片硬化失去密封作用所致,可以另用硅胶垫更换,或者拧进一些压簧的盖子增加压力消除漏水。
有的泻压阀扳柄上带螺钉,就见过一个热水器上的扳柄螺钉拧死扳柄,泄压阀不能动作,导致烧水时水体膨胀使锅炉爆裂~找水焊重焊裂缝并去掉那个扳柄螺钉之后又正常使用了。
那涨破的是即热式的,锅炉内空间小加热功率又很大,造成故障,而储水式热水器上满水后里面还有不小的无水空间,即使没有泄压阀,水的体膨胀只是压缩了无水空间的空气,整个罐内的压强不会升高的破坏罐体的程度,所以楼主的热水器的限压阀可以调的压力大一点来防止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标称0.75等等,其实并不精确,只要满足热水器不涨破就算ok,漏水通常是胶皮阀片硬化失去密封作用所致, ...

虽然我可以用买的0.75的那个。。但感觉泄压力可以通过弹簧松紧自己调整泄压力实在不靠谱。。还是用旧的0.7的那个。。旧的那个泄压部分拆不了。。这才是正规做法。。要不泄压随意可拆可调那标称的泄压力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网友:
应该检测一下准不准

网友:
前几年电热水器泄压阀有时滴水很烦,我也是换了两个不管用,无奈只能顺墙引入水箱下水管去便池,总比滴地上好些,早知道有这减压阀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坏了是挺折腾的,我们是物业调高了水压,然后不停滴水,后来换了好几个都是楼主这种一体的。不管用。 ...

要是早知道有减压阀就好了,现在也懒得折腾了。

网友:
减压阀图片。

网友:
不排水的不是好的泄压阀

网友:
本就是为了保护内胆防止涨裂的,不让泄压你想闹哪样?其实7公斤泄压已经很高了,购买热水器时有送一根软管用来排水的,你也可以拧开冷水侧软管放一点空气进去就不会漏水了,不过过个十天半个月空气就会被压进水里带走,或者降低温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东西基本不会坏。。我那个旧的也是没坏。。只是可能压力值略小于标称值导致时不时的滴水。。
这东西也 ...

是的,基本不会坏的,事实上差个0.5Mpa我觉得也没啥,主要是如果管路的水压整体变高了,那么热水器泄压就就无处可泄,很容易就把这个冲开了然后还关闭不严。
我们物业最夸张曾调整到0.8Mpa,于是不等水烧热泄压,自来水自己就白白流了几个月才发现。

网友:
人生在世,到处是坑。

网友:
也能用吧,这个动作压力本来就很粗略的。

网友:
这么重要的安全设备做工差别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基本不会坏的,事实上差个0.5Mpa我觉得也没啥,主要是如果管路的水压整体变高了,那么热水器泄压就 ...

并不是自来水的压力有那么高,无负压稳压供水在机房的压力是八公斤或者十公斤,但到用户侧只不过只有四到五公斤,四公斤的水压下,密闭的热交换从冷水加热至55度,压力可以上升到7公斤左右。家用热水器水也一样,加热了以后水的体积膨胀而压力升高,水的温度越高,膨胀的体积越大压力也就会越大,大的热水系统都会有囊式稳压装置来调节这部分波动的水压,家用的小系统只能靠泄压阀排掉一部分水来调节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