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西安移动的光猫!型号是H3-8s!外加测速图!(终于传完图了)

楼主(2022-05-22):
家里原有宽带就快要到期了!想着协转的优惠力度比较大,就把手机号从联通转到移动去了!
服务态度倒还不错,就是安装工太偷懒了!直接使用原来的光纤接到移动的ONU(可能这么叫)设备上,接上他们的光猫三下五除二就装好了!
这款光猫,和MA5671比起来怎么样?

下面上图:

这是正面图!

这是背面图!

主板正面图!

主板背面图!

铠侠FLASH!

星星星的缓存,容量未知!

这样的网变,和传统的网变比起来怎么样?

细节1

细节2
网络测速图!

网友:
你想着新拉根线,虽然安装小哥不在乎材料,但费事,所以。。。

网友:
我的携号转网了,过几年又转下

网友A:
四口千兆吗?我的移动猫是四口千兆+1光纤口,其他接口一概没有,有种精简到家了的感觉

网友:
本来就是这么简单,你以为有多复杂???

楼主:
图片总是上传错误,我发现小于551K的JPG文件才能传上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总是上传错误,我发现小于551M的JPG文件才能传上来!

半个G?半个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个G?半个G?

撸多了,手抖!是550多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撸多了,手抖!是550多K的

身体是撸的本钱!小撸怡情,大撸伤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撸多了,手抖!是550多K的

撸主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口千兆吗?我的移动猫是四口千兆+1光纤口,其他接口一概没有,有种精简到家了的感觉 ...

反正要用自己的路由器,只是小哥设置的光猫拨号、路由器自动获取IP,真让人不爽!第二天一大早就换回光猫桥接,路由器拨号了!

网友:
文件尺寸: 小于 8MB , 可用扩展名: jpg, jpeg, gif, png
您今日还能上传 200 个文件

网友C:
网变怎么是这样的,没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变怎么是这样的,没WiFi

不知道为什么网变是这样的!但确实没有无线!从拆解图上2能看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片总是上传错误,我发现小于551K的JPG文件才能传上来!

跟容量没有关系,目前小于8MB都可以上传。另外发帖页面有提示,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最好小于4000px,建议调整为2000px再上传。手机端没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容量没有关系,目前小于8MB都可以上传。另外发帖页面有提示,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最好小于4000px, ...

谢谢老大提醒!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移动宽带怎么样,用着

网友:
最关键的散热片下面的IC没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口千兆吗?我的移动猫是四口千兆+1光纤口,其他接口一概没有,有种精简到家了的感觉 ...

是4个千兆口!但是有一个是ITV、一个是OTTX!能供上网的只有两个口!不过好在,我是只用它桥接,然后路由器拨号!